求助新版升级精灵挂2轴狗思无法控制角度定位

楼主(2014-11-12):
刚到手一台新版精灵,挂我的2轴狗思发现俯仰角度无法控制,联电后云台就如图片上的角度一样,波轮可以控制俯仰但是无法固定角度。求高手指点。

网友A:
好像看他们说升级云台就行了。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看他们说升级云台就行了。楼主可以试试

云台是最新版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云台是最新版的固件

那就不知道了 我是旧版

网友:
连接调参软件看看呢

网友:
做通道校准

网友B:
升级中心板固件,遥控器调参摇杆校准,飞控调参X1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升级中心板固件,遥控器调参摇杆校准,飞控调参X1校准

固件都是最新版的,无法解决,难道设计时就是这样

网友:
果斷換h3-3d

楼主:
秒的999元三轴没有发货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秒的999元三轴没有发货呢

我有放到購物車!但手上已經有一台正在猶豫時已經沒貨了!

网友C:
楼主看下你调参软件里面的升级界面

网友D:
把 遥控上的 波轮里面的 归中 卡簧 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下你调参软件里面的升级界面

一样,没有变化还是无法控制角度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 遥控上的 波轮里面的 归中 卡簧 拆了

管用不,这又是大疆设计上的缺陷吧

网友C:
调参软件遥控器界面选择升级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参软件遥控器界面选择升级版

就是选择的升级版,没有用啊,波轮一松就回到原先的位置

网友C:
不好意思啊   如果是H3-2D的话  新版遥控器是不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啊   如果是H3-2D的话  新版遥控器是不支持的

那就等三轴的到货试一下

楼主:
把云台升级为最新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自动回中的话,是不是是速度模式而非角度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自动回中的话,是不是是速度模式而非角度模式?

仔细看大疆技术的回复,只支持3d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啊   如果是H3-2D的话  新版遥控器是不支持的

顺便问一下,大疆技术,我的H3-3D,机头向前倾斜的时候,云台有震动,这是怎么回事?其他方向没有震动!

网友F:
我的H3-3D也固定不住呢,感觉这点有些不科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H3-3D也固定不住呢,感觉这点有些不

楼主:
看了几个帖子,好像挂三轴也是这问题

网友:
大家伙有没有解决方案?

网友G:
我相信用H3-2D的用户还有一大部分,希望dji出改进方案,不要抛弃老用户,毕竟很多人的H3-2D可是3999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相信用H3-2D的用户还有一大部分,希望dji出改进方案,不要抛弃老用户,毕竟很多人的H3-2D可是3999买的

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啊   如果是H3-2D的话  新版遥控器是不支持的

你好,三周云台今天到手装到精灵上一样啊,这咋解释啊。

升级后就解决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到了还没试,看来是通病呀,这个要解决

解决掉了,把云台升级最新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解决掉了,把云台升级最新版本就可以了

请问 云台升级软件在哪里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 云台升级软件在哪里下?

连接精灵2调参软件,看升级一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