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MM EPP click

楼主(2014-11-12):
闲来无事, 翻出几年前的轻量设备,做了一个3MM EPP click,加强是个麻烦事,加上工作忙,花了我一个星期时间
不过好在出来后效果不错,应该经得起室内悠闲飞行,总重量应该能控制在170g以内。

网友:
争取再轻一些

楼主:
目前3MM EPP能做到的最轻的了,除非缩小尺寸,所加强用碳纤总重量不会超过10g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楼主:
镂空还是有啥其他方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3MM EPP能做到的最轻的了,除非缩小尺寸,所加强用碳纤总重量不会超过10g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

电子设备狠狠减重,舵机壳打磨薄,接收机和电调扒壳,电机和电调直接焊在一起,舵机不用碳纤拉杆,用双鱼线推拉

胶水也要用轻的,比如UHU,每个粘接点只挤一点点胶

3mmEPP  3D机其实最轻可以做到130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子设备狠狠减重,舵机壳打磨薄,接收机和电调扒壳,电机和电调直接焊在一起,舵机不用碳纤拉杆,用双鱼 ...

thanks  下次再做试试

网友B:
lz可以量产 ,这个需求还是蛮大的,满tb找不到3mm的kt e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可以量产 ,这个需求还是蛮大的,满tb找不到3mm的kt epp

太耗时了,不过我还会继续的,下次打算用3mm D板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