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请教X8倒扣问题

楼主(2014-11-12):
我最近组了一个X8.
电机
是飓风2810kv750.轴距500mm.1300g*8.=10400g,
电池
加
云台
狗3共重5900g.感度170,但是遇到风还漂,感度最大还能调多少呢,现在起飞有时出现倒扣现象,2个问题请教各位。谢谢了

网友A:
飞机感度和飞机飘不飘没有关系,感度和打舵的回馈程度,飞机的灵敏性有关系,飞机飘和GPS搜星效果,GPS的精度有关系,另外,不知道什么叫倒扣现象

楼主:
是这样,飞之前调过参,gps信号良好,倒扣就是前面的两个轴起来了,后面的的轴还没起来。

楼主:
我的飞控是哪吒V2据说调好了可以定住,我还没做到

网友B:
倒扣一般参数问题比较多一点

楼主:
具体什么参数呢

楼主:
原因找到了,m7轴电机转反了,m4逆时针,m7也是逆时针

楼主:
新手伤不起,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