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中立点问题

楼主(2014-11-12):
用测试仪把舵机调到中立点后上陀螺仪插电后舵机往下掉了一点
请问怎么解决油门在50的时候回到中立点!

网友:
陀螺上重调中立点

网友:
那十几块的舵机测试仪不准

网友A:
油门推到中间,调舵机臂到最靠近水平的位置,再通过软件调试

网友:
樓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推到中间,调舵机臂到最靠近水平的位置,再通过软件调试

那正负螺距应该是正负10吧 为什么我的是

网友:
集体螺距大了,ebar没用过哈,降低集体螺距

网友A:
你在油门在中间的时候有没有通过拧球头扣把中点调为0度

网友:
中间调到零度,正负螺距不会差太多,调大桨夹的拉杆上球头

网友B:
你请吃饭那家伙没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请吃饭那家伙没帮你?

他开玩笑的
现在搞出点名堂来了

网友:
新手天天来学习!

网友:
抓龙认得命题,浪费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油门在中间的时候有没有通过拧球头扣把中点调为0度

……正负应该都在10度对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负应该都在10度对不

随便,看你飞行的需要。普通3d+-10差不多够了,我500是+-11度。正螺距比负螺距稍大点没关系,正飞损耗的动力稍微多那么一点点的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DI1Njg0NTcy.html?sharefrom=ipho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