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换挂轮车螺纹。

楼主(2014-11-12):
请教一下,我的CJM250车螺纹最大只能车2.5的。我想车在大点的螺纹怎么换挂轮啊?把附件里带的那个36齿的齿轮换上就行了嘛?换完螺距表谁有啊?还是要另外买成套的挂轮?

网友A:
天生只有1米6,永远也别想扣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生只有1米6,永远也别想扣篮

一米六能扣篮,远的不说 我高中的时候就有个能的,再低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米六能扣篮,远的不说 我高中的时候就有个能的,再低点

一米六能摸到蓝的我就信,带球还扣篮的,全世界也没几个

网友(2015-02-21):
引用 网友B:
一米六能扣篮,远的不说 我高中的时候就有个能的,再低点

一米六能扣篮的,全世界好像真没几个。你确定仅仅是一米六然后不借助任何外力标准扣篮?并且扣进!

网友:
扣篮的话摸高要到330厘米,身高1米六的话弹跳力非凡。。。。。。

网友(2019-03-12):
可加工螺距范围种类与设计的传动结构是一定的,不能简单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