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旋停真难,吐槽一下……

楼主(2014-11-12):
这几天模拟器着手练自旋停,现在逆时针稍微快点转(每秒一圈到两三圈左右)能在一定范围内(大概两三平米范围内)能控制住很长一段时间(基本能控制到眼睛累了为止),跑偏了也能继续自旋控制着一点一点飞回来,但是很慢速(好几秒转一圈)自旋还真难……根本停不住乱跑,原来自旋停练习要转得这么慢才能练啊……还是我练习手法有问题?(我的方法是看准姿态转到对尾的瞬间打小舵调整,也可以看准在测飞或对头瞬间,但必须是要么一直看对头瞬间,要么一直看对尾瞬间,连续看准各种方向下调整姿态脑袋转不过来啊……)之前只听说过练自旋要转的慢,没想到要这么慢才能练真技术……发现真理了来吐槽一下

网友A:
是 何时跑偏了就何时打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 何时跑偏了就何时打舵吧?

差不多吧,但稍快点自旋时一圈之内跑偏量不多,好控制,超慢速自旋时几乎每时每刻都在跑……

网友:
每时每刻都在跑
那就每时每刻打舵来修正
行话好像叫碎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自旋的练习方法不对,自旋就是要熟悉各个方向上的修正,如果还是转到对尾修正,这跟没练一个样,还容易把 ...

原来如此,谢谢~
这个“慢慢转”就是很慢很慢转吗?就好几秒转一圈那样的程度?

网友C:
赵哥,自旋类动作要慢中出细活,有得练呢

网友D:
既然是练习,就要选费劲的角度来练,否则等于白白浪费时间精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练习,就要选费劲的角度来练,否则等于白白浪费时间精力

嗯…… 有理…… 受教了……

网友E:
八面悬停不过关~

网友:
我现在也在练自旋停,我的理解就是要各位方向的悬停要绝对熟悉,脑袋反应快了,自然而然哪个位置偏就打小碎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赵哥,自旋类动作要慢中出细活,有得练呢

寂寞兄有心了~ 我努力达到精准的控制~

网友F:
360度悬停都要会,自然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360度悬停都要会,自然就会了!

不转的时候各方向能停,转起来脑袋就跟不上了,跟飞行员比可没那天赋和反应速度啊…… 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八面悬停不过关~

嗯,继续稳扎稳打吧……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转的时候各方向能停,转起来脑袋就跟不上了,跟飞行员比可没那天赋和反应速度啊…… 咳……

最近强化自旋悬停    连带着耍耍自旋翻

网友:
继续努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强化自旋悬停    连带着耍耍自旋翻

很好~  顶飞行员同志~!

网友G:
对头悬停过关了再练

网友:
我是转到对角90°,正对飞机四面的时候打舵,不过感觉这样还不够,而且我两秒才转一圈

网友:
我是这样练的,转一点,停住悬停,能稳住再转一点,练熟再练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对头悬停过关了再练

各方向选停都还可以,只是连起来就反应跟不上了…… 慢慢练应该好了~

网友H:
额,我都是10多20秒一圈的,转的块的时候一般都在掉头,不过楼主飞机可以那么***转动不飘。说明飞机调的好啊。赞!

楼主:
引用 网友H:
额,我都是10多20秒一圈的,转的块的时候一般都在掉头,不过楼主飞机可以那么***转动不飘。说明飞机调的好 ...

我说的是飞模拟器啊,真机还没玩自旋呢……

网友I:
我一般也是20秒左右一圈的速度练习,这个是慢工出细活不能急,慢慢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飞模拟器啊,真机还没玩自旋呢……

额。 我没注意到。真机估计你开始的时候不敢转那么快。熟悉了才快点。当然飞机调的好。可以直接拉。反正还没偏又回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一般也是20秒左右一圈的速度练习,这个是慢工出细活不能急,慢慢练!

原来是要这么慢啊…… 明白了……

网友:
慢慢练吧,确实难。悬停是关键,只有悬停的控制力强了才能自旋。

网友:
我认为练慢速自旋是练基本功的最好方式,我现在也是到处跑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最近强化自旋悬停    连带着耍耍自旋翻

自旋翻的定位有了,再找补一下螺距做到定高,自旋翻就圆满了

网友J:
把自旋状态的飞机停住很难。如果理解成四面、八面甚至更多面的悬停不间断转换就知道怎么修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自旋翻的定位有了,再找补一下螺距做到定高,自旋翻就圆满了

俺这是自旋高跷

网友:
这个我的理解是不加思考   直截了当的舵面反应    等脑袋反应过来     晚大了    我的关点是八面三百六十度悬停炉火纯青    自然而然

网友K:
个人经验:我用的G7模拟器,里面对尾悬停的时候机身因需抵消反扭力是微微向右倾斜的,所以我在很慢速的自旋时需要不停的细微打舵,连续慢速自旋打舵基本就像在画很小很小的圆圈。如果高速点自旋的话因为惯性所以只需要旋翼面保持水平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个人经验:我用的G7模拟器,里面对尾悬停的时候机身因需抵消反扭力是微微向右倾斜的,所以我在很慢速的自旋 ...

嗯嗯,我也发现了……
慢速定点自旋需要不断打微舵去修正由于自转时前一刻旋停时向右倾斜的量……转的快时没多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把自旋状态的飞机停住很难。如果理解成四面、八面甚至更多面的悬停不间断转换就知道怎么修舵了

嗯嗯…… 多谢天籁将军指点,正在练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