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wc飞控

楼主(2014-11-12):
换福斯九遥控,mwc飞控2212电机,电调都单独连接收校准了,现在一通电电机就不停滴滴响,不受控制

楼主:
飞控连gui遥控解锁控制什么的都正常

网友:
检查插针连接看看

网友:
滴滴是每油门信号,从供电端,也许你是接收,拉个红黑线到MWC输入.

网友:
做油门集体校准就好了

楼主:
我用另一个六通接收做了单个电调的油门校准,连上这个接收就好了,用这个8通接收单独校准连上就报警

楼主:
集体校准要改mwc的一条代码吧,

楼主:
昨天又出现那个问题,原来是电机电调之间香蕉头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又出现那个问题,原来是电机电调之间香蕉头的问题

具体是啥问题?香蕉头接触不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是啥问题?香蕉头接触不良啊?

重新插下香蕉头就提示正常的自检声音了,看了应该把电机线焊上稳妥

楼主:
引用 楼主:
重新插下香蕉头就提示正常的自检声音了,看了应该把电机线焊上稳妥

应该是接触不实

网友A:
哦。。。明白了。焊死了不好拆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明白了。焊死了不好拆装啊。

我也是觉得不方便换电机,有时候打油门电机堵转,不知道和香蕉头有关系吗

网友A:
应该没关系的。你可以拿个示波器看看输出信号,如果有波形的话,那就要看看电机的机械部分了。如果波形有问题的话就看看电调。用好点的电调吧。电机电调的钱不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关系的。你可以拿个示波器看看输出信号,如果有波形的话,那就要看看电机的机械部分了。如果波形有问 ...

我用的入门的配置,电机是xxd2212换过轴承了,先练练手再换好的

楼主:
奇怪今天上电又是这样了,动动香蕉头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