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x8几架

楼主(2014-11-12):
三层中心盘,

上层,2mm全碳开盖上板

中间pcb电路板!

下层2mm全碳大容量电池

机臂,采用28全碳管,
更粗的直径,有效杜绝机臂颤抖问题,提高载重,强度!

伞型折叠件,
全部采用7075航空铝,关键部位加入铜套,提高耐磨度!

卡扣部分,

定位弹珠,

转动部分加入双轴承,
内加橡胶圈!

弹力~可以保持卡扣锁紧力度!
塞刚卡扣,更宽大,

一切为了稳定性

轴距是1280的

楼主:
正在想法子上传

楼主:
上传图片把我难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传图片把我难住了

直接点击图片那个图标上图就ok了

网友:
很想看看.一定很壯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点击图片那个图标上图就ok了

这回好了,

电路整洁

电路整洁

利于电调散热,减小风阻

利于电调散热,减小风阻

上开盖,便于安装

上开盖,便于安装

网友B:
轴距1280 不小啊

网友:
好一个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距1280 不小啊

是啊,为了更高的效率,按更大的桨

网友C:
高大上,但不太好看,呵呵。

楼主:
哈哈,还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大上,但不太好看,呵呵。

网友:
多重啊,感觉重量不小啊

网友D:
真够实在的,没镂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真够实在的,没镂空啊

谢谢你的建议,不过我是这样想的

镂空,只能减少不到150克重量,这么大的机器那点重量意义不大
不镂空,,板材的强度更高,确保机器没有因材料软,导致的共振。

无论航拍,还是载重,都是利大于弊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自顶一贴,求抛砖引玉

网友E:
引用 楼主:
正在想法子上传

快试飞出测试吧,说说配置、重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快试飞出测试吧,说说配置、重量啊

恩,正努力呢

网友F(2015-02-04):
机架大,感觉挺精致的。

网友G:
X8的路过帮顶!做的很漂亮,没有华而不实的东西!

网友H:
不就是DJI的s900快锁机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架大,感觉挺精致的。

谢谢支持,     昨天零下8度,8公斤     八个5010飞了22分半~

螺旋桨不配套,一个15寸,三个17寸

还有4和18寸桨

估计全世界螺旋桨安装最乱的飞行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就是DJI的s900快锁机构么!

仔细看看,还是有区别的~    我在转轴处加了橡胶垫圈,中间轴承,

以及弹簧顶丝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G:
X8的路过帮顶!做的很漂亮,没有华而不实的东西!

谢谢,祝你爽飞!

华而不实的东西也许有一个,就是中心盘开盖处,

加了个色彩斑斓的标识灯,图片改天上传

很酷的呦~

楼主:
大家看看如何~有喜欢自己做飞机的模友多多交流。

QQ2824901581

网友:
太大太重了,这个尺寸的X8有点过大了,感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昨天零下8度,8公斤     八个5010飞了22分半~

螺旋桨不配套,一个15寸,三个17寸

装3种桨也可以!

网友I:
5010电机用的什么牌子?

楼主:
哈哈,见笑了
想找到更好的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I:
5010电机用的什么牌子?

疯狂的,轴承不好,打算换NMB的

网友:
看第七张照片电机好像是双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