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与接收机

楼主(2014-11-12):
。请大家来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
看不了视频

网友A:
FUTABA的通病,接收机只对一会频,切换其他模型不用对频!!!有时会有危险!!JR就好,切换模型后,原来的模型没反应,安全!所以用FUTABA接收机的飞机飞下来要习惯性的断电!!切记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A:
FUTABA的通病,接收机只对一会频,切换其他模型不用对频!!!有时会有危险!!JR就好,切换模型后,原来的 ...

飞机怎么飞下来要断电。断电不是不能控制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怎么飞下来要断电。断电不是不能控制了吗?

你如果带两三架飞机去飞行,飞完一架想换另一架飞时,记住把前面一架飞机断电后再切换模型!不然两个一起动,危险!

网友:
我师傅上回四轴忘记拔电,飞另一个四轴,结果这个也飞起来了,差点打到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怎么飞下来要断电。断电不是不能控制了吗?

小学语文老师死的早

网友:
玩模型千万要注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