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人看看是不是有办法提升我的续航时间

楼主(2014-11-12):
配置250玻纤维机架,1806 2300KV电机, 好赢10A电调,5030/6045浆,零度S4飞控,电池有3S的若干(1500、1800、2200MA都有)但是不管怎么换浆和电池,续航时间都只有5,6分钟,全鸡大概600-650克,有什么办法续航提高到10分钟呢

楼主:
为什么精灵都能飞20多分钟,而250就不能有10分钟呢,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精灵都能飞20多分钟,而250就不能有10分钟呢,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你的机机太重了,一般穿越机要控制在500克左右

楼主:
控制不了啊,我没有装多余的东西

楼主:
部明白为什么精灵续航能这么长,他效率为什么就这么高,是不是电机好

楼主:
精灵挂云台和狗,全鸡很重的,居然也能飞15到20分钟

网友:
飞机越大,续航越能提高,桨越大,相对效率会更高,电池占比越多,续航越长,精灵电池3S 5200,电池要重400G,精灵整机重1.2,电池占比三分之一,桨型效率也高,飞20分钟没一点问题,你机机五六百克,3S1800电池也就是130G左右,电池占比五分之一,电机配5寸桨效率不超过5,飞5分钟很正常

网友:
是不是你的电池有问题啊,我的260四轴,1806+好盈12A+3S/1550mah+GPS+图传+6045桨,起飞重量600g,3.6V报警,可以悬停7分+,航线大约可以7分半

网友:
浆越小效率越低,精灵20分钟那是5200的电池,而且总重只有1.1-1.2kg。而250一般500-550g的续航8-10分钟,你现在600g的机子2200的电池5-6分钟么有什么问题~重量减半了,电池容量只有40%。浆效率变低了。本来就这样。特别是这种小浆本身浆形就差,效率更低。不过呢你的电池估计虚了点。600g 2200的电池7-9分应该有。

楼主:
电池用ACE和雷朋都只有5,6分钟

楼主:
为什么用6045和5030时间没差异

楼主:
我电池用到3.7V就报警,然后充电发现2200MA电池都只能冲进1100MA左右,2个电池都是新买的,另外2个1500MA的也只能冲进容量的一般左右,必须把电池放电到9V在冲才能到满容量,难道电池每次放电只能用到一半容量就没电了吗

网友:
关键重量大了,减重100克至少多留空3分钟以上,过来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池用到3.7V就报警,然后充电发现2200MA电池都只能冲进1100MA左右,2个电池都是新买的,另外2个1500MA的 ...

电池放到3.6没问题,,3.7还有30%多的电没放出来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电池用到3.7V就报警,然后充电发现2200MA电池都只能冲进1100MA左右,2个电池都是新买的,另外2个1500MA的 ...

3.7V报警那就正常,但是电池还有很多容量没放出来呢,你设3.6就可以了

楼主:
明天我试试,谢谢

网友:
给你说个方法,就是减轻重量,四轴,虽不是DLG,不是F3P但是只要是飞行器,动力主要损耗就在自重,有些线头不需要的可以剪短,香蕉头头可以不需要,直接焊接在线上,能够省去,减轻的扣掉一些,估计还能减去几十克

网友:
换飞控,不要GPS

网友:
我大疆lite+GPS,XXD2208的电机,大疆330的机架,10A电调,3s2200的旧电池,妥妥12分钟,3.7报警降落,新电池妥妥15分钟

网友:
小飞机上能少就少,飞控的外壳,gps的支撑架什么的

网友:
lz图传都不用就600多g了 小飞机不用零度飞控玩

网友:
同250穿越机,目前用1500电池重500,换好点的机架和13克重的摄像头可以再减50g左右,用的cc3d飞控

网友:
忘了说了续航8分钟

网友A:
我的可以飞12多分钟啊。你这个太重了。估计飞起来也不会很灵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可以飞12多分钟啊。你这个太重了。估计飞起来也不会很灵活

麻烦你提供下你的配置,还有重量我参考下

网友:
桨小效率低,将多余重量都换成电池

网友:
一个字。。。。重,两个字,,,,减重!
没有其它办法,穿越机就上CC3D,减掉GPS,桨用5030,电池1500.控制重量在500+20左右,保证你巡航7分半---8分半,我就是这么飞的!

楼主:
额,飞控补可能换,刚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你提供下你的配置,还有重量我参考下

2204 2300KV
5寸碳桨
2200mAH 15C
250机架
DIY飞控:STM32F103+6050+5611+5883
D10遥控

520克左右

楼主:
你机架多重

网友:
电池不用c数太大的,重量区别不小。2200的电池 25c170克,30c190克。顶多用25c就够了

网友B:
6045电机过载,5030拉力太小电机要高转速。。。
不过主要是飞机太重了。。。
穿越不需要gps其实可以拔下来。那堆gps和固定座就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6045电机过载,5030拉力太小电机要高转速。。。
不过主要是飞机太重了。。。
穿越不需要gps其实可以拔下 ...

零度S4的GPS不能拔,拔了不能解锁,6045电机过载,5030拉力太小电机要高转速,那你说用什么浆好,反正我用5030和6045时间都差不多

网友:
重量是关键!

楼主:
再重量一定的情况下,还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
鎴戜篃鏄繖涓厤缃紝6045妗紝2s2200mh,400鍏嬶紝鎮仠14鍒嗭紝3.7v

楼主:
为啥都是乱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用6045和5030时间没差异

可以尝试用6吋更小螺距的桨,例如6020或6030相对来说:螺旋桨的尺寸越大效率越高;螺距越小能耗越低。你的多轴既然5030能够飞5、6分钟,那么用6020会更节能、更高效,即使用6030也会比5030更高效节能。
同时重量也要考虑,尽量减轻。例如拆掉飞控和GPS的外壳、把GPS的支撑杆换成碳纤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尝试用6吋更小螺距的桨,例如6020或6030相对来说:螺旋桨的尺寸越大效率越高;螺距越小能耗越低。你 ...

市面上好像没有6020的只有60630的,我考虑用3叶5030浆试试是不是续航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