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M】绕一个超级无刷电机,标题要长~~~快进来看看

楼主(2014-11-12):
材料1:淘宝买的4008盘式电机套件,没绕线的
材料2:也是淘宝买的0.46高级耐高温漆包线
厂家提供的数据是620KV绕法:用0.23线 5根 绕8圈 三角形接法
0.23线径面积=0.0529π   0.46线径面积=0.2116π  面积比=1:4
所以我用0.46的线1.25根绕8圈和0.23的线5根绕8圈KV值是一样的 都是620KV 对不对?
现在问题来了

我想绕一个1240KV的电机是不是应该用2根0.46的线绕8圈?
我想自己绕一个扭力大而且省电的固定翼电机
如果计算存在问题,请大神帮忙解答,感激不尽!

网友A:
所以我用0.46的线1.25根绕8圈和0.23的线5根绕8圈KV值是一样的 都是620KV 对不对?
KV是一样,只是不知道你这1.25根,怎么绕。
现在问题来了
我想绕一个1240KV的电机是不是应该用2根0.46的线绕8圈?
KV和线径和股数没关系,应该是绕4圈。
我想自己绕一个扭力大而且省电的固定翼电机
如果计算存在问题,请大神帮忙解答,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用0.46的线1.25根绕8圈和0.23的线5根绕8圈KV值是一样的 都是620KV 对不对?
KV是一样,只是不知道 ...

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以我用0.46的线1.25根绕8圈和0.23的线5根绕8圈KV值是一样的 都是620KV 对不对?
KV是一样,只是不知道 ...

顺便问下四槽无刷电机怎么绕线?就是USB风扇那种,我嫌弃它风太小了,想重新绕线,但是四级好像不能绕三项电,只能绕两项电

网友A:
四槽是单相无刷电机,绕线顺序是顺逆顺逆。单相无刷,没什么好搞的,提高了功率电机不见得能正常运转。还不如搞个航模电机来当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槽是单相无刷电机,绕线顺序是顺逆顺逆。单相无刷,没什么好搞的,提高了功率电机不见得能正常运转。还不 ...

我决定了,扔掉那个垃圾电机,换一个F3P的电机上去,最牛B的USB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