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达人,1.7米鹰爪内部空间具体有多大,另请问飞翼可否自己开槽装设备。

楼主(2014-11-12):
材质:EPO泡沫
翼展: 1718mm
机身长度: 1100mm
翼面积: 54.5dm2
空机重量 : 1050g

翼展:166cm
翼根弦长:47cm
翼根弦长:27cm
后掠:30度
机翼面积:60平方分米
空机重量: 560克

另请教,飞翼是不是可以自己挖槽放设备的,一个设备一个槽,加个小盖子,这样是不是能装很多东西?论坛里有这样的前辈么?

比较爱好飞翼的造型布局,但原装的槽似乎太小了,请问用过飞翼的前辈,如果自行合理开槽的话,在不太影响飞翼强度的条件下,空间能否和1.7米胖子一比。

网友:
大死胖子 内部容量大约4~5升~粗略目视估计。反正够你塞的。随便塞。

网友:
飞翼不能拆,装好不好带

网友:
上面有布置位置

网友A:
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左右两端是机翼 ,中间你可以做一个仓,连接两个副翼而且可以装设备你说的就是这个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左右两端是机翼 ,中间你可以做一个仓,连接两个副翼而且可以装设备你说的就是这个吧

正是,   现在犹豫,到底是要进飞翼开槽使用,
还是进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是,   现在犹豫,到底是要进飞翼开槽使用,
还是进胖子,

死胖子我们这 有三架,不用考虑了,炸的不轻速度快,正考虑飞翼呢 ,哈哈 ,不知道载重怎样FPV

网友:
飞翼当然是可以自己挖槽放设备的

网友:
很多的飞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死胖子我们这 有三架,不用考虑了,炸的不轻速度快,正考虑飞翼呢 ,哈哈 ,不知道载重怎样FPV

不知道材料强度和厚度,有的设备厚,挖了以后强度不够,有的设备估计挖穿了也装不下。

要不我先采购一个试试吧,计划装

按图片上那个瑞风飞翼的规格,您觉得如何配置动力为好呢?恳请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材料强度和厚度,有的设备厚,挖了以后强度不够,有的设备估计挖穿了也装不下。

要不我先采购 ...

这几天,忙着活动,没有来论坛看,我给你想下 看看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材料强度和厚度,有的设备厚,挖了以后强度不够,有的设备估计挖穿了也装不下。

要不我先采购 ...

2820动力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