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1000 Z15-5D3云台横滚 漂移向一边倾斜

楼主(2014-11-12):
视频参考

楼主:
求助各位大侠分析指教

网友A:
看看你的遥控器有没有开混控,重新建一个模型试试。在云台的软件里看看通道映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的遥控器有没有开混控,重新建一个模型试试。在云台的软件里看看通道映射对不对。

好的 谢谢指教

网友:
还是参数问题,电机力量不够。。。。。。

网友:
请检查一下云台调参中的通道监测,是否有异常的杆量。

如果监视正常,请把云台发回返修校准。

网友:
我遇到过 Z15-GH3,之前使用一直正常,换过GCU出现这种现象,后来连续换了两个,现在勉强能使用,偶尔还是会出现这个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