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小的2轴舵机云台。

楼主(2014-11-13):
这两天打算做一个2轴舵机云台,之前画了一个,很多朋友提了宝贵意见。这是之前的那个帖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04627&extra=
今天下午闲着没事改进了一下,并按照图纸做出了实物。
云台的支架都是用0.75mm的铝板折成的,加摄像头和舵机,重78g。
插在APM飞控上还挺好,就是飞的时候震动稍有点大,后面考虑设计一个减震系统。
是否实用或者还有什么缺陷,请大家不吝赐教。

下面是改进的设计图,和最后的实物图。

先是模型图:
稍微修改过的舵机。

下面是实物图:

网友:
实用性、操控性、震动

网友:
这舵机多少g的?

网友A:
控制横滚的舵机这样受力,久了可不妥啊

网友B:
劝楼主不要搞了,舵机云台真的没法用!反应慢,精度低。你说画面抖动严重,其实未必是由于飞机震动造成的,舵机在增稳时也会不停的抖动。我刚入多轴的时候用的就是舵机云台,巨逼坑,而且无解。

网友C:
舵机云台能用在救援船上,很好的

网友D:
设计的效果图是用什么软件

网友E:
简单实用,可以控制摄象头的拍摄方位

楼主:
12g舵机,扭矩1.5-1.8kgf.c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横滚的舵机这样受力,久了可不妥啊

摄像头、仰俯舵机和机架加起来不过50g,应该不会有问题吧。至少现在我装上了用着还没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劝楼主不要搞了,舵机云台真的没法用!反应慢,精度低。你说画面抖动严重,其实未必是由于飞机震动造成 ...

反应慢,装在4轴上至少现在没感觉出来,因为调好的四轴在横滚和仰俯方面并不是很剧烈,也相对柔和一些,舵机反应慢的缺点体现的并不明显。
精度低,倒是已经感觉到了,舵机不比无刷电机加控制板啊。

缺点是有的,不能不承认,但优点也显而易见。与至少300块钱的无刷云台相比,这个包括舵机也仅仅只有35块钱的简易云台,对于一般仅用于实时图像传输的用户我觉得足够了,当然追求画质例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云台能用在救援船上,很好的

恩,不太追求画质的都能用。就看大家有怎样的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应慢,装在4轴上至少现在没感觉出来,因为调好的四轴在横滚和仰俯方面并不是很剧烈,也相对柔和一些, ...

舵机云台最大的好处是重量低!如果楼主一定要做的话,三块钱一个的阻尼轴一定要有,能有效减轻舵机虚位和震颤带来的不良影响。另外舵机云台主要为了FPV用,两轴不如单轴!只保留俯仰轴增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的效果图是用什么软件

SW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实用,可以控制摄象头的拍摄方位

就是出于这个目的,简单、重量轻。
至于实用,就看怎么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