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urnigy9xr遥控1W桔子433mhz使用日志(APM,808,1.2g,5.8g ,每次更新日志带图片

楼主(2014-11-13):
为了绿色环保,节约论坛资源。基本不发新帖,只把自己的过程日志写到各层楼中。努力一贴化记录。想看的模友自然会用搜索。这样做也不会扰乱干扰各位看官的视听。

算是半折叠(强度高)吧,运输时,抽出4颗M3螺栓就可以折叠了。关于脚架,我会给出一个惊人的减重方案(做好了再上真图)

手持接收一直走(包括下楼(4楼),进电梯),S为起点到510米处开始跳舵了。高举下又好了。接着一直向前行,800米处还是一会有一会没,(提前设置了失控保护动作)。鉴于不是空旷拉距,并且贴地测试的,就此也没走再远了。回家。这个433的有待继续测试距离。
等待5DB天线回来和刷机线回来,刷24个调频的新固件。
turnigy 9xr 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03049&extra=page%3D3

2015.5.23, 为了实际需要,添加了rssi 显示功能。详情见(70)楼。

网友A:
没有考虑电机电调图传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考虑电机电调图传的干扰

测试时没有带电调。只用个舵机起到指示作用。请问朋友你感觉应该多少米正常(就是在当前环境下)。没用过1W的433,以前用过1.5W的2.4,但没条件测试,所以都没谱。

(没抢2楼,就在3楼更新吧)2014年12月22日
1.2G图传貌似有问题,拉距曾拉到900米,但是总是丢信号,不稳定,为了实际应用,更换5.8G的TS832,鹰眼锐视的一体屏幕接收机。拉距600吧,胜在带宽比1.2的大,回传图像清楚,(都是800*480分辨率的屏)。

关于选择发射机频点方法

机架优化后也放入箱子里。

楼主:
今天又测试下,把控挂放到四层窗户的玻璃上,走了800米开始失控保护。

2014年12月23日
最近TS832 600MW的发射机假货多,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幸免。实测12V电源,发射机电流0.32A,输入功率为3.6W。就是3600mw。
故此里面用的是线性稳压,优点不怎么干扰电路,缺点发热大,如果是600mw的发射,效率才1/6.大部分都发热了。散热很重要(直接贴到方铝管机臂上,效果不错)

楼主:
间隔很多楼房,走出200米就拐弯,开始一直有建筑遮挡。但没有失控,直到积累800米

楼主:
2014年11月14日 00:50:18,测试了一下,12V电压,带1255桨,满油门4400转/分。单个拉力400g。震动加垫处理。

楼主:
2014年11月14日 ,到了开阔的地方(直线路,有汽车来往,)。接收&舵机部分绑到车前盖上(方便看失控保护动作,天线距地1.5M高)。原装程序和原天线,1.35KM失控(开始跳舵)

网友:
这个可以呀,楼主辛苦,顶一下

楼主:
新改造的高频头天线位置,原来的设计有点不方便。

新机子的总重量(堆一下,盒子里是飞控,图传,摄像头,OSD),上面的舵机充当4个20A乐天电调。

摄像头 ,飞控,图传,OSD,天线,线,脚架等的重量。
脚架在哪? 自创的,鞭状天线当脚架,狠吧。433mhz5db大鞭状天线,和1.2ghz3db大鞭状天线。两天线呈对角线分布,垂直向下,距离为40cm.
另外2个用2根筷子裁制。

楼主:
2014年11月16日 日志。
5db 433MHZ天线到了,换上继续测试,之前的记录分别为:
第一次 安装原装2db天线,把控放到桌子上(距离窗户2.5米),到街上拉距为500米。(手持接收)
第二次 安装原装2db天线,把控贴到窗户上,到街上拉距为800米(路线不同,与控间隔很多高楼)。(手持接收)
第三次 安装原装2db天线,控距地面5米,接收机端距地面1.5米,直线路段,拉距1350米。
第四次 安装5db天线,采用第一次行走路线,把控贴到窗户上,到街上直线距离1530米(实际行走1.79km失控).(间隔高层楼房)。

暴力拆卸鞭状天线。如图。为减重做准备。原装天线难怪都说不行,垃圾的用料做工。

楼主:
2014年11月17日,尼龙柱到了,搭起来测量重量。

网友B:
你的那个软件叫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那个软件叫啥呢

显示路径的是 益动GPS, 显示直线距离的是:GPS状态

网友:
记录的真详细, 搂主道具好多啊!
摆明的是要搞长距滞空的,这JJ看似很轻巧.
请继续报道后续阿!

楼主:
2014年11月20日 早晨,昨晚研究openlrs 到2点钟,仍有些疑问,接收和发射都快刷烂了,总算有了一定的理解。
方案还是控挂窗户,自己拿着接收端。这也是新天线,新程序的最远设备了。上次原装程序5DB天线直线1.5km,
刷了最新3.7.3 ver,24调频点,距离如图2.04km,不想继续测试了(感觉3公里地面市区的拉距还是有的,控在屋里),够用就行了。改天降功率调至2公里,省着浪费电,浪费生命。

遥控端。基本测试完毕。

楼主:
2014年11月26日 中午,因为室外有风,测试一下飘出很高,赶紧搂回来,回在室内大厅测试样机(后加点配重,自重达1270g,4500mah4S锂电,510轴距,1255碳桨)。回到大厅初始电压单节4.15~4.13.
手动悬停28分钟。电压设定3.5V ,飞行下来恢复至3.60~3.61V。感觉比自己估计能飞15分钟大大超出预期。
这个电池是自组的4500amh. 从3.5V冲到4.2V 冲进3400mah 。内阻4,  2,  2  ,2 毫欧。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14年11月14日 00:50:18,测试了一下,12V电压,带1255桨,满油门4400转/分。单个拉力400g。震动加垫处 ...

是3508电机吗 满油门才400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3508电机吗 满油门才400g?

580KV, 3508 ,带1255碳桨,在12V电压下测定。
正常580应该使用4S电。

网友(2014-12-26):
发现APM的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个特性:飞行过程中遇到“硬的障碍”2秒后会自动上锁停止输出动力。
飞行中感觉不到问题,但是地面测试时,用手抓住飞机摇晃,强行改变飞机空间位置,多次发生空中加锁。
请问大家有这方面的体验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入坑啊,坑人啊,知识就是力量和金钱,穷人OSD不能水平线显示,犹豫是否上3dr miniosd,
云台也入了个。

...

1.2G图传什么样的?闲置的话可否考虑出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D:
1.2G图传什么样的?闲置的话可否考虑出给我?

呵呵,暂不出呢,我的1.2G地面拉距900米,那个5.8的地面拉距600米。苦于没有时间做1.2的天线,有时间还要用它远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暂不出呢,我的1.2G地面拉距900米,那个5.8的地面拉距600米。苦于没有时间做1.2的天线,有时间还要 ...

不出就不出,我也不抢,上个1.2图传的图可以吗?我也用1.2G的图传,用的原装天线,一次飞机飞远了,遥控失控,电池没电了,飞控也出问题了,眼看着它落到了几公里以外的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出就不出,我也不抢,上个1.2图传的图可以吗?我也用1.2G的图传,用的原装天线,一次飞机飞远了,遥控 ...

1.2G用原装天线,垂直放置,发射天线端 为了减重或缩小尺寸,可以拔下天线的塑胶外套,看看天线芯的长度,减去多余的塑胶外壳,也可以套个轻点的代替壳

另外1.2G的配的屏幕不带录像,所以没有屏幕截图。
没有5.8的清楚,带宽小,0.8W以上的注意散热(热了会衰减), 我都是贴在铝臂上,并放在桨下吹风。

网友E:
APM2.8 用手抓着移动,GPS定点模式下,没出现空中上锁的现象,并且定高很好,没有做额外的密封,高速航线有掉高,但是已经不严重了,6H gps自动返航精度1M以内,问下楼主1.2G图传和5.8G图传图像质量5.8G的要好? 理论上1.2G的带宽完全满足640*480的分辨率啊,是不是因为使用的屏幕不一样的缘故所以才觉得1.2G显示的不好? 我也是用的1.2G 图传,柏通800MW 原装天线4KM最远,没敢飞远了怕回不来,对比过同学的5.8G 感觉画面不输啊、900M距离感觉有点近的不可思议、

网友:
看完了。经验贴

楼主:
引用 网友E:
APM2.8 用手抓着移动,GPS定点模式下,没出现空中上锁的现象,并且定高很好,没有做额外的密封,高速航线有 ...

经过你这么一说,我发现我的柏通1.2是假的了,我上一个柏通1.2穿5层承重墙很清楚,可惜,送人了。这一个穿3层有图像,但是还得调整天线位置,我一直怀疑,现在对比你的柏通1.2 800mw的表现,确定是假货,

抓着APM2.8的飞机,移动找感觉没事,但是强行停在某一处就会加锁。可能是程序保护吧。

网友:
......我这边飞的时候是山区,,电磁环境非常好,,穿墙,,,这个没仔细试过,,

网友F:
引用 楼主:
经过你这么一说,我发现我的柏通1.2是假的了,我上一个柏通1.2穿5层承重墙很清楚,可惜,送人了。这一个 ...

正常,新版固件3.2加长了加锁时间。
这个是飞控在油门最低时,高度不变化一段时间判断落地了,你油门放高就不会加锁了。
我常利用这点手接机器。
APM我都是打定高手上起飞降落,不用高脚架。。。。。

网友G:
你好  请问OrangeRX Open LRS 433MHz Transmitter 1W ( JR Compatible)这个模块是不是也可以像FrSky DJT一样实现双向传输呢?还有就是这两个模块遥控的距离和抗干扰能力强呢?后期配接收器哪一个便宜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新版固件3.2加长了加锁时间。
这个是飞控在油门最低时,高度不变化一段时间判断落地了,你油门放 ...

明白了,我也经过多次试验,发现空中有风(各种阵风)不会因为这个规则而停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  请问OrangeRX Open LRS 433MHz Transmitter 1W ( JR Compatible)这个模块是不是也可以像FrSky DJT一 ...

OrangeRX Open LRS 433MHz Transmitter100mw 的可以和100mw的接收机 在上位机中打开双向传输。 1W的还没试过,因为成品几乎没有1w的接收机。 功率相同才可以打开双向传输。 飞FPV没必要,因为双向传输减弱传输距离的。 可以通过图传音频信号 回传 接收端rssi 引脚电压来判断信号的强弱。或者想要的信息都可以通过图传 穿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好  请问OrangeRX Open LRS 433MHz Transmitter 1W ( JR Compatible)这个模块是不是也可以像FrSky DJT一 ...

距离的问题,得看具体电磁环境,但是不要使用原厂的小棒子天线。垃圾的很。
抗干扰还不错。曾在货船顶端的通讯天线上空逗留,在来往的车辆(移动电台)的公路上空停留。图传明显都受到干扰(图像变黑白了,微弱雪花),但没失控。

网友:
今天把穷人OSD更换为3dr mini OSD,遇到Waiting for MAVlink Hearbeats问题,查看许多51mix和diydrones.com帖子都未果。实在不行了,找到OSD的老板,老板一针见血的指出APM2.8的板子需要相关焊盘处理。问题解决。
   然后是画面抖动,信息不完整。反复测试,修改摄像头为PAL格式,和4:3模式。解决。
电流计串入动力电路中不稳定因素。决定只显示电压,于是DIY了一个电压计,修改上位机参数和焊接硬件,以及改所有新入的信号线端子,花费不少时间,但是值得的。电压计误差在0.05V左右,够用了。
   现在剩下OSD界面的信息参数项,有的参数不是很了解。
经过此番改动,现在总重(任务载机)1610g,轻了20g。下一步还能减去30g左右。很期待。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离的问题,得看具体电磁环境,但是不要使用原厂的小棒子天线。垃圾的很。
抗干扰还不错。曾在货船顶端 ...

好的谢谢楼主!

网友:
专业!!!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友:
今天把穷人OSD更换为3dr mini OSD,遇到Waiting for MAVlink Hearbeats问题,查看 ...

具体情况 移步到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30687

每次想帮助更多的人,但是像国外跟帖子方式,秒沉了。一般人只看第一页,所以发到最后没人看。不得不新开个帖子,但是其他帖子都得回归这个原始贴。

楼主:
引用 楼主:

网友:
发现APM的一个问题,也可以说是个特性:飞行过程中遇到“硬的障碍”2秒后会自 ...

APM航拍载机终于顺利执行一次圆满任务,中间琐碎的事情不为人知。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27287

网友D:
很想知道机臂铝方管和中心板是如何固定的?只是用螺丝吗?用力紧螺丝时,会不会把方管压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想知道机臂铝方管和中心板是如何固定的?只是用螺丝吗?用力紧螺丝时,会不会把方管压扁?

13*13*1的铝管,通孔,螺丝,防滑螺母,力矩适度,不会扁。厚1毫米的铝管你拿到手里就知道他的强度了。

网友(2015-02-12):
cc3d用433怎么设置啊,接收机连接和pww的接线是一样的吗?

网友:
顶顶更健康,顶开源控

网友:
加油! 玩得認真...值得鼓勵

楼主(2015-05-29):
APM飞控在上位机的全部参数列表中查找rssi的内容,按照下图修改,并写入参数。3dr miniOSD:在电脑端添加遥控图案2%界面显示(别的都不要动了),接收机在上位机调出rssi的输出通道,我选择的是第0通道。
效果就是关控时,为0%,开控时,近距离为100%

网友H:
引用 楼主:
APM飞控在上位机的全部参数列表中查找rssi的内容,按照下图修改,并写入参数。3dr miniOSD:在电脑端添加遥 ...

我也正在研究橘子的这个433。能给个信箱或QQ聊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正在研究橘子的这个433。能给个信箱或QQ聊聊吗?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一一列出来,我会的尽量都帮你解答。QQ就算了,我单位QQIP屏蔽了。

网友I:
你好,请问发射配置参数,连接调参,转到连接接受,出现CRC校验出错时什么原因?”00:07:36 -- Transmission CRC check for command: 3 failed, re-connecting is advised“,连接不上接收,是什么原因?已是先连接发射,再给接收上电连接的,还有什么步骤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请问发射配置参数,连接调参,转到连接接受,出现CRC校验出错时什么原因?”00:07:36 -- Transmissio ...

你按着标准连接的刷机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好,请问发射配置参数,连接调参,转到连接接受,出现CRC校验出错时什么原因?”00:07:36 -- Transmissio ...

你这个100%是硬件类型选错了。重新选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什么问题你可以,一一列出来,我会的尽量都帮你解答。QQ就算了,我单位QQIP屏蔽了。

我现在用桔子1w和桔子100mw接收。但距离非常的近,目前最远只飞到200米高800米远。原因百思不得其姐阿。具体表现为RSSI非常不稳定,转50度就能直接从50跳到0。

一下是我排查过的地方
0。固件
没啥说的,都是最新

1。天线
使用的天线包括正品SRH771,SRH805S和HK买的RMILEC SRC771。以及自制的Dipole (SWR小于1.2)
飞机上用的是HK买的ezUHF的monopole天线,天线本身应该没有指向性问题

按照这个自己做了地网,有改善,但不大。
www.peely.com/orangerx-100mw-openlrs-ground-plane-tests/
天线大大小小试过很多,没有明显改善。

2。硬件
发射接收都换过。我现在有2个1w发射,1个100mw发射2个100mw接收。无论怎么组合都不行。所以应该不是硬件问题

3。接收机已经远离图传。
有改善,但不大

4。关掉双向传输,有改善,但不大。

5。降低传输率,几乎无改善

6。用Openlrsng自带的频谱仪在接收机附近确认过,没有明显的干扰源

7。飞机上没有数传和其他433设备

8。在非常开阔的环境中试过,无改善。
周围人烟稀少,遥控到飞机之间没有任何遮挡。
在海面上也试过,没有明显改善。

不知LZ有什么高见?

网友(2015-07-06):
引用 楼主:
2014年11月16日 日志。
5db 433MHZ天线到了,换上继续测试,之前的记录分别为:
第一次 安装原装2db天线 ...

楼主5db的天线在什么地方买的,能发个链接么?现在JS太多了,买不到好的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用桔子1w和桔子100mw接收。但距离非常的近,目前最远只飞到200米高800米远。原因百思不得其姐阿。 ...

我也有同樣問題,換了桔子的433比原裝的天九的還差很多,飛到兩三百米就失控返航,而且已更換了發射和接收的天線也是不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用桔子1w和桔子100mw接收。但距离非常的近,目前最远只飞到200米高800米远。原因百思不得其姐阿。 ...

这位朋友,你提出这么多问题,并且说的很详细、很肯定,说明真的需要帮忙,但是我能力有限,
只能看出你的3种天线不对,771,805天线不适合433,首先433mhz对应度最好的是全波长的69cm长的天线,但是携带不方便,才产生34.6cm (半波天线),17.5cm(1/4波天线)。我现在用的是1/4波天线,你用其它的都不能很好的匹配。
如果你的发射和接收机真的没问题,上网买433标记的天线,并按照理论的天线长度对比,看看是不是真货。回家自行焊接短点的馈线。或接头。  或者去hk买货真价实的半波天线。90元呢,一直舍不得。
手工打造总是有误差,如果没有仪器还是别DIY天线了,

最近几个月发现,如果不是远航(几十公里),还是用2.4Ghz的发射模块吧,稳定。 433的跳频容易蹿来窜去的,在无人区还行,一旦有汽车,发射塔,就受到干扰。一般飞1公里左右,米必要433,人总是幻想着潜力、低调、。殊不知匹配才是最好。

网友J:
我建議直接上Ezuhf的433,之前購買了桔子這款,折騰了很久,買771天線也百多元,再自diy接收天線加起來也差不多700大元,現在上Ezuhf才1000元不用折騰又穩定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建議直接上Ezuhf的433,之前購買了桔子這款,折騰了很久,買771天線也百多元,再自diy接收天線加起來也差 ...

你说的也对

网友K:
你好 我有个问题 我的接收上电后 开控 电机马上就转了 要把油门往上打点再回到底就正常了 是不是应为我按到后面设置了失控保护? 另外怎么取消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K:
你好 我有个问题 我的接收上电后 开控 电机马上就转了 要把油门往上打点再回到底就正常了 是不是应为我按到 ...

你用什么飞控?  上电就转不科学,飞控都应该有解锁的。
关于433收发模块的失控保护,接收机和遥控都上电了,长按发射模块上的唯一的按钮,滴的一声(此时接收机保存了遥控器每个通道的当时状态),就好了。原理就是失控时(接收机收不信号),接收机开始执行设置时的每个通道值。
例1,设置失控保护时,先把所有通道打到中立值,6档功能开关打到【返航】。当失控时,接收机自动对飞控发出【返航】信号。飞机开始做出返航的动作,期间保证飞控一直处于被操控状态。(不要用飞控自带的失控返航)
例2,设置失控保护时,先把所有通道打到中立值,6档功能开关打到【自稳】,油门打到1/3,俯仰摇杆前推。当失控时,接收机自动对飞控发出【自稳,油门1/3,俯仰摇杆前推】信号。飞机开始做出这种组合动作,结果就是向着失控时的方向向前飞并同时降落。

如果不想要失控保护,除非你没设置过

网友I:
楼主有改过遥控,让9xr显示rssi信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有改过遥控,让9xr显示rssi信号吗?

9xr 不带模块。我用桔子433,双向模式试过,但是接收为100mw,距离不理想。现在单向传输,用接收机的rssi信号进入APM ,通过600mw图传回传OSD信息,在屏幕上得到rssi信号强度。挺实用的。
玩飞机早晚得上OSD的

网友I:
引用 楼主:
9xr 不带模块。我用桔子433,双向模式试过,但是接收为100mw,距离不理想。现在单向传输,用接收机的rssi ...

只是rssi信号,不是双向回传吧?这个在遥控器上显示的,遥控跟发射硬件需要改造,你应该不是改造的那种吧?

网友L:
这个433富斯9可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433富斯9可以用吗

刷了开源系统的(er9x openx)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是rssi信号,不是双向回传吧?这个在遥控器上显示的,遥控跟发射硬件需要改造,你应该不是改造的那种吧 ...

rssi信号表达的就是接收机的接收信号强度。必须由飞机段传回来,遥控发射端的信号强度相对地面的你来说是不变的。

网友(2015-08-26):
楼主433的拉距极限是多少?我也用的这个控,想入手433,做远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