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SX9cs如何设置固定翼模式

楼主(2014-11-13):
有台DSX9cs遥控器,一开机就是直升机模式,不知如何设置能使开机就是固定翼模式?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控不存在所谓通用的直升机模式或者固定翼模式
它用的是“模型参数”的概念,每一个模型对应一套参数,对应一个接收机,单独对频。当然模型可以是固定翼也可以是直升机或者滑翔机
你想飞哪一个飞机就把哪一个模型的参数调出来。控每次开机自动调用上次关机前的模型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不存在所谓通用的直升机模式或者固定翼模式
它用的是“模型参数”的概念,每一个模型对应一套参数, ...

模型参数设置为固定翼,关机再开机就变为直升机了,这是啥原因?谢谢!

网友A:
模型类型是在系统菜单里设置,选好后该套参数就属于“固定翼”类型,下次开机时,如果没有切换过,就会把这个“固定翼”的模型载入当前参数区用于控制模型
不清楚你说的“设置为固定翼”是怎么个操作,也不清楚“再开机就变为直升机”是什么意思,没有具体的信息不好说。

网友B:
实在不会就新建个模型,选固定翼模式---一路设置下来,退出,关机,再开机看看。

网友C:
按住左边最上面的扭开机后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型类型是在系统菜单里设置,选好后该套参数就属于“固定翼”类型,下次开机时,如果没有切换过,就会把这 ...

进入系统设置菜单,如图:设置为飞机模式,关机再开机又回到下面的直升机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住左边最上面的扭开机后设置

设置完成后再开机还是直升机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在不会就新建个模型,选固定翼模式---一路设置下来,退出,关机,再开机看看。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听上去少了至少一步
系统菜单里用光标选好模型类型后,要按ent键。然后要回到主屏幕或者主菜单(好像是退出键,不记得了)
在主屏幕或者主菜单下这时如果关机再开机应该就是你选的模型类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