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8 gps旁边的rx.tx指示灯闪烁是什么情况……求教各位前辈!

楼主(2014-11-13):
如题……以前没有怎么注意,自从炸机后从新刷了固件,上电后那两个指示灯开始闪烁,一个快闪一个慢闪!拔掉接收机从新上电就不会闪!飞行姿态没问题!……还有就是解锁以后卫星才收的到,而不是上电后就搜到卫星!玩apm没多久,求路大仙解读!!!

网友:
我也这样,不懂,帮你顶起, 照飞不误。

网友:
我的还没有飞,连接电脑是一直亮,不解锁,同样关注

网友A:
那个RX.TX灯闪是对的,是接收到接收机信号了!
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RX.TX灯闪是对的,是接收到接收机信号了!
正常的!

以前好像没看到,不知道是不是没太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