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一个B6的问题,内有福利

楼主(2014-11-13):
小弟在格式官店买了一个看起来是正品的B6,标配50w的电源,想问一下是否可以长时间用5A的电流充电?会不会烧电源?第二,我看B6的输出是最高18v,我有一个20v的电脑电源,不知道可不可以给B6用?会烧吗?还请大神赐教,多谢。请教各位大神一个B6的问题,内有福利

网友A:
电源不容易烧 ,你用额定的5A 输出 长时间会过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不容易烧 ,你用额定的5A 输出 长时间会过热

谢谢你啊,你说的过热要是处理好电源散热问题可否长时间使用?

网友B:
不可以用的,b6会显示输入电压过高,不会让你用,b6好像是12-18v,电压高一点的电源都不会让你用

网友C:
20V的不可以用的,12V50W的电源应该够用,理论电流4点几

网友D:
我那山寨B6用笔记本19V供电没问题,充汽车铅酸蓄电池,一个晚上,温升不会太大,充电电流4A,没敢开太大,怕电源受不了,电源最大才3A多,那B6号称80W的,主控芯片用的不是M32,封装一样,但管脚顺序不同,给打磨了,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
这初音  真不咋地

网友E:
我都烧了两个电源了  最后买了个8A的电源!建议用风扇吹!

网友:
这女的我看见就想打

网友F:
12V供电就可以  5A充电会发烫

网友G:
为毛我10A的电源,B6最大只能4.6A? 不过最好不要最高电压充电,毕竟平衡头那边线只有那么粗,4A电流很勉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用的,b6会显示输入电压过高,不会让你用,b6好像是12-18v,电压高一点的电源都不会让你用

搜噶,多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20V的不可以用的,12V50W的电源应该够用,理论电流4点几

多谢多谢,请问是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山寨B6用笔记本19V供电没问题,充汽车铅酸蓄电池,一个晚上,温升不会太大,充电电流4A,没敢开太大, ...

多谢多谢,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那山寨B6用笔记本19V供电没问题,充汽车铅酸蓄电池,一个晚上,温升不会太大,充电电流4A,没敢开太大, ...

嘿,多谢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都烧了两个电源了  最后买了个8A的电源!建议用风扇吹!

多谢建议,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毛我10A的电源,B6最大只能4.6A? 不过最好不要最高电压充电,毕竟平衡头那边线只有那么粗,4A电流很勉强 ...

好的,多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F:
12V供电就可以  5A充电会发烫

多谢多谢,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多谢,请问是怎么算的?

P=U*I  P功率 U电压 I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P=U*I  P功率 U电压 I电流

懂了,物理知识都忘光了,嘿嘿,多谢

网友H(2015-02-06):
我坏了一个电源!

网友I:
福利好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