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终于装好了,但是试飞重心不对,怎么找重心呢?

楼主(2014-11-13):
老是不平衡,应该是重心不对吧?我是新手怎么找重心呢?

网友A:
六轴怎么会重心不对咧,只要在中心就行了吧,上下无所谓的,而且你的机臂颜色错了,前进方向的两根是白的

网友B:
楼上正解~还有~你是如何认为重心不对的?万一是没调对?你要说下具体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六轴怎么会重心不对咧,只要在中心就行了吧,上下无所谓的,而且你的机臂颜色错了,前进方向的两根是白的

电池一放就不平衡了,电池是长方体的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正解~还有~你是如何认为重心不对的?万一是没调对?你要说下具体现象

一启动慢慢推油门,飞行器向一个方向倾斜,电机同时启动,我是乱猜的,所以我以为重心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池一放就不平衡了,电池是长方体的怎么搞?

要对称就没问题的,可能是你的飞控没校准水平,多轴就算重心是歪的也能自动调整的,只不过飞的不稳,重的那一边电机比较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对称就没问题的,可能是你的飞控没校准水平,多轴就算重心是歪的也能自动调整的,只不过飞的不稳,重的 ...

那就是电机没校准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就是电机没校准好?

这个机架应该不用调电机的,只用做油门行程校准就可以了,飞控你仔细看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应该不用调电机的,只用做油门行程校准就可以了,飞控你仔细看下说明书

噢噢,谢谢啦,我回去再整整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动力配置?浆多大?

网友:
遥控的微调全部归零!再把飞控校准一次。

网友:
对重心的概念不清

网友:
兄弟,机臂装错了。

网友:
机壁都装错了,你飞到天上准备怎么分方向呢

网友:
白色机臂桨装反了吧

网友:
倾斜不大的话就用遥控调整起飞

网友:
1 机臂拆了重装
2 飞控的调参软件上所有校准的功能都测试一遍,还有电机的旋转方向,螺旋桨方向
3 刚刚离地的那一瞬间有点倾斜是正常的~起飞到1-2米的时候平衡问题应该没有了

网友:
飞机一起飞往一边倾,我感觉是地心引力作用的,而且我感觉你的心态也不对,不是所有的多轴直接推油门就能直接起飞的,必须在起飞过程中打杆修正飞行姿态

网友:
与重心无关,先检查桨与电机的转向与位置有没有装对,再校准飞控吧。

网友:
楼能方便说一下你的桨尺寸大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