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装机完毕,今日风和日丽准备试飞

楼主(2014-11-13):
距离浦东机场直线距离14km,当然我飞行高度不会超过楼层高度,有问题不?

楼主:
这个距离,根据目测,客机飞行高度都在云层上方

网友:
小心谨慎换地吧!一旦出现问题,你那一个区域都会被禁飞,最有可能是有官部门直接就不让这东西出现...

网友:
就在禁 飞区边上,最好换个地方飞

网友A:
不要在机场附近搞事了好吧!你那个去滴水湖那边多好。

网友:
什么配置??????LZ说说,和你学习下

网友:
LZ 想危 害 公 众 安 全 以及 挑 战 有 关 官 员?请谨慎

网友:
路过安全第一。

网友:
这是什么飞机?能飞这么元?

网友:
这又是作死的节奏啊。。。

网友:
就飞个一两公里 一两百米高 因该没啥问题 不过切记要小心

网友B:
如果楼主用1.2G图传的话最好离的远一点。不过这个还是离远一点最好。

网友C:
明显你这在降落航道上,太危险,会影响盲降导航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你这在降落航道上,太危险,会影响盲降导航信号的

明显我不在降落航道上,我告诉你吧。浦东机场降落航道是南北向,而且据我目测在这个距离上还没准备降落,我工作的地方距离机场更近,10公里这样,在那边就可以看到飞机起落架已经放下(但是一般还在云层上面,偶尔有很低很低的,准备降落),在这边一般都是很高的。而且飞机起飞以后不是直线飞过来,又据我目测会有一个大转弯转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主用1.2G图传的话最好离的远一点。不过这个还是离远一点最好。

四轴肯定5.8G图传了,而且我也不飞高的。一般三五十米最多了,这边也有高塔和小高层的,飞机从机向南起飞(目测差不多是正南,然后会有一个大转弯转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在机场附近搞事了好吧!你那个去滴水湖那边多好。

滴水湖有点远。。而且我也就二十米高度左右,,都是很小心的

网友:
没问题,别飞太高太远就行,目视距离内,放心吧没人管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