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飞纸飞机

楼主(2014-11-13):
2014年11月9日,爽飞航模纸飞机,第一次成功上天的飞机,灰常好飞灰常激动,之前做的F22很不好飞,再此特别推荐新手做纸飞机,很好飞很飘,制作还简单。下面说说配置:制作材料:3毫米KT板,翼展95cm,机长110cm,三根碳杆加强
电子设备:天7控,中特威30A电调,XXD2212 1400kv电机,8寸浆,2200mah电池

网友:
手抓那一段怎么不整上去顶三皮

网友:
垂直起飞,牛X

网友A:
为何这种纸飞机的头部都用一块KT板封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这种纸飞机的头部都用一块KT板封住啊?

最主要的一个功能是把电池绑在背面,炸机时减少损失,同时能减少风阻和增加强度

网友:
顶,垂直起飞!

网友:
垂直起飞!

网友:
正想玩玩纸飞机,可否有详细的制作?

网友:
不错  有些细节图就好了。

网友:
请问你这飞机多重?我做了一架有近600g,貌似重了点

网友:
我也做了一架纸飞机,配置和你一样,纸飞机还没在外飞,在家捏住机头垂直试了一下,飞机向右有旋转,是正常现象吗?如果不是,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请指教啊~

网友(2015-02-09):
请问楼主kt板哪买的

网友:
不错不错,入门好鸡,我就是从纸飞机入门的,目前爽飞冲浪者ing

网友:
哈哈!很不错。打算做一个
有没有清楚的细节图啊?电机如何固定的?

网友:
楼主有图纸吗?

网友(2015-04-17):
想做个纸飞机,好羡慕你做的,还可以垂直起飞,能给我一份图纸么?谢谢!我的QQ:26499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