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相机的视角为什么越做越小?

楼主(2014-11-13):
从Vision的140°,到V+的120°,现在新的Inspire 1只有94°

网友A:
大视角的镜头鱼眼严重,不适合真正意义上的航拍,94度其实也不小了,也会有轻微的鱼眼,不过画面的观感比140度的好多了

网友B:
楼上说得对,这款相机传感器和gopro的好像一样,唯一我觉的有优势的就是角度,换句话说,想用gopro拍出94度左右的画面就得用窄角模式,用过的人都知道,拍出来的画质惨无人睹,细节全没了,听别人说gopro的窄视角和中视角都是裁切掉一部分的传感器面积得到的。有说的不对的请楼下更正。

网友C:
畸变小了

网友D:
恰恰是巨大进步! 94°相当于20mm镜头(折算到135规格)的视角,比所有卡片机和标配微单都更广。
消除了鱼眼畸变,世界更真实。

网友E:
这是校正鱼眼畸变后的视角,算大了。

网友F:
楼上说错了,94度相当于35mm胶片机的24mm镜头视角

网友G:
6楼说的对,内部消息: 此相机在N片镜片处理之后,已达到无畸变效果,无需再后期校正

网友H:
尼康镜皇14-24怎么说呢~~~14端完全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I:
这镜头无変形适合航拍。

网友J:
航拍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