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s900 S1000 4114电机新款减震垫【安装指南】!

楼主(2014-11-13):
DJI 4114电机新款减震垫【安装指南】!

1.把老款的减震全部卸下来(注意不要把金属垫圈搞坏了),只卸减震胶,两边的金属垫圈一定要留在上面;

2.然后换上新款的减震胶,注意减震胶的正反,一定注意要打上螺丝胶;

3.拧上螺丝,一定要四个一起上紧,能拧多紧就要拧多紧,由于新款的减震横向纵向的空间都比较大,对作用在固定螺丝上的力度自然就大了,所以要拧紧,防止脱落;

4.装好后,抓住电机摇晃,感觉余量很大,属于正常现象!

记住,金属圈木有损坏就买S900part35(52元),否则就买S900/S1000part8(80元)。

网友:
螺丝胶,提醒下不要上高强度的。。。

网友:
帖子要加精啊

楼主:
简单讲就是1、2、3

网友A:
不知道金属垫圈哪里卖啊?像给S800EVO也装一个,减少胶垫磨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金属垫圈哪里卖啊?像给S800EVO也装一个,减少胶垫磨损

S800貌似用不了。

网友:
刚开始看马云家杂货铺的时候,简介这部分看的有点蒙圈,解读一下:

80多的带金属圈,50几的适合原厂自带圈得。

网友:
我也早到了,,只是S900又返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金属垫圈哪里卖啊?像给S800EVO也装一个,减少胶垫磨损

s800或者S800EVO要改的话,需要把电机的安装碳片换成和S900/S1000一样的安装座,然后买S900/S1000part8,带金属圈的(买不到S900/S1000的安装座的话,可以找淘宝做)!
说实话,这次的减震才是真正彻底的减震,基本感觉不到震动!看样子我的建议还真正起作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800或者S800EVO要改的话,需要把电机的安装碳片换成和S900/S1000一样的安装座,然后买S900/S1000part8, ...

哪家店能做,能给个连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s800或者S800EVO要改的话,需要把电机的安装碳片换成和S900/S1000一样的安装座,然后买S900/S1000part8, ...

楼主,你确定S1000的电机板可以用在S800EVO上?

网友:
我直接打穿了,就是把电机电调和连接座全部贯通,用一根螺丝穿上就可了,效果很好,不像以前上紧了,机臂抖的吓人,松了,螺丝一下就掉了。换成内六角的螺丝,找不到合适长度的自己用小电磨加工就是了,最后用自紧螺线(就是那种带里面带橡胶的螺母)带紧就行了,不能太紧,随时可以往紧上,非常实用。

网友:
是螺母,写错了哈,不是螺线!

网友:
嗯,才知道居然还有这么新款的减震垫!

网友:
这个帖子要加精啊

网友B:
正在纠结这个减震圈,,,为什么我的s1000上没有金属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