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Vision APP 显示认证失败!!

楼主(2014-11-13):
安卓版的,不管是google play还是官网上下载的,点击登录或注册,输完用户密码后都是提示 认证失败
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
楼主能否提供下截图

楼主:
已更新截图

楼主:
手机为LG G2 谢谢

楼主:
不是的,这个只是示例,要求邮箱的格式是 XXX@XXX.com

网友A:
额我记得是@example.com,才能注册,其实不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记得是@example.com,才能注册,其实不影响

刚试了 还是不行。
用了别人的iphone就没问题,这安卓客户端就这么悲剧?!

网友:
重新装吧吧

楼主:
重装过没用,换了台安卓也不行,换了iphone就没问题。
看来是安卓app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装过没用,换了台安卓也不行,换了iphone就没问题。
看来是安卓app的问题

我就没问题…

楼主:
请问你的APP是在哪里下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的APP是在哪里下载的?

360看看搜索dji

楼主:
360看看?
另外你的手机是什么型号?系统版本多少?是行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360看看?
另外你的手机是什么型号?系统版本多少?是行货吗?

米2

网友B:
国内安卓系统对正版软件的支持都有问题,有时要谷歌三件套,但有的安卓机子就算安装了谷歌三件套也用不了正版软件,我们平时在安装机子上装的软件都是经过第三方,比如什么助手整合来的,也就是传说中的盗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安卓系统对正版软件的支持都有问题,有时要谷歌三件套,但有的安卓机子就算安装了谷歌三件套也用不了正 ...

我虽然是行货手机,但已经刷了第三方ROM,也安装了谷歌服务。
从DJI官网和google play下载的APP都不能使用。
拷贝给同事的三星note2安装后也出现同样问题。
不知道LS那位是怎么安装成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虽然是行货手机,但已经刷了第三方ROM,也安装了谷歌服务。
从DJI官网和google play下载的APP都不能使 ...

安卓系统真的要凭运气,所以我买了Ipad mini

网友:
我是note3行货,安装使用没问题。可是另一个三星手机不行,根本联不上大疆WI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