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PM飞控,上电后定高模式起飞,摇杆未推到中点转速突然升高问题。

楼主(2014-11-13):
我的APM飞控上电以后如果以定高模式起飞,偶尔会出现摇杆还未推到中点,电机就会突然提高转速,飞机甚至都开始离开地面。但是如果上电以后先用平衡模式让电机先加速转几下然后再切到定高模式就不会有问题。(我已经设置了怠速)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可是好几台APM多轴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A:
以前有这个现象,现在没有了。另外定好模式起飞要果断,解了锁直接就飞起来,反正高度很柔和,跳起来也就30公分,不用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这个现象,现在没有了。另外定好模式起飞要果断,解了锁直接就飞起来,反正高度很柔和,跳起来也就30 ...

我们曾经出现过定高模式刚推一点油门飞机就直接一飞冲天撞房顶,后来发现是飞控减震问题。所以有阴影了,不敢一下就推起来。现在这个推一点油门飞机就突然要飞起来的问题很烦人,不知道啥原因。

网友A:
还应该是减震问题

网友B:
为毛要定高模式起飞........................................

网友:
不懂干嘛要定高起飞,自稳才是正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应该是减震问题

我感觉应该跟减震无关了,因为飞机还根本就没飞呢。按理只有油门摇杆推过中点,飞控才会开始控制电机加速。但现在的现象是油门刚推一点点,电机就突然加速了。而且不是每次都这样,只有刚上电第一次解锁时出现。所以我认为与减震应该无关了。现在也已经用了那个减震神器了。

网友C:
为何一定要用定高起飞?这不是自找炸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一定要用定高起飞?这不是自找炸机吗?

很奇怪的观点,为什么就不能用定高起飞呢?定高起飞对新手来说非常实用。大疆V+缺省就只有定高起飞,你想自稳起飞都没戏。定高起飞就应该炸吗?APM现在定高起飞只有我说的这种上电首次解锁会有问题,其他情况下定高起飞都非常平稳用起来很舒服。为什么就不能用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装时,以为切的是片稳,其实是在定高模式,解锁推一点油门没反应,再推一点,JJ突然一下子窜的老高,吓的半死,之后再也不敢用定高起飞了。

网友A:
你推得太快了吧,解锁后等多几秒钟,再慢慢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推得太快了吧,解锁后等多几秒钟,再慢慢推

等几秒也都试过了,没用。因为出现了这个问题,每次定高起飞我都小心翼翼的,不敢快推油门。所以肯定解锁以后也都是过了几秒才开始推油门的。也特意多等一段时间再推油门,也没用一样出现这个问题。但只有第一次解锁有这个问题,以后再解锁就不会出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很奇怪的观点,为什么就不能用定高起飞呢?定高起飞对新手来说非常实用。大疆V+缺省就只有定高起飞,你想 ...

不奇怪的观点;
自稳线性油门起飞,切定高或姿态,是比较安全的程序,也是重要的习惯。

另外降落后一定要切回自稳,上锁。才能移动JJ。也是很重要的程序。(楼主可以试看看,飞控介入的模式下,JJ你移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奇怪的观点;
自稳线性油门起飞,切定高或姿态,是比较安全的程序,也是重要的习惯。

可是人家大疆不就是全程定高模式吗?况且即使像你所说这么做安全些,但也不能发现问题视而不见呀。我只是想解决目前遇到的这个问题,至于哪种操作安全,那是另外讨论的事了。

网友A:
刷一下固件?在要不就是干扰问题

网友E:
机子壮况不明,首飞定高模式,基本是找死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是人家大疆不就是全程定高模式吗?况且即使像你所说这么做安全些,但也不能发现问题视而不见呀。我只是 ...

即便DJI Naza操作也要从自稳起飞,起飞就飞控介入有很多是判断不出的。
不然你说飞机干嘛有飞行员啊?!
另Naza说明是一公尺以上,也请楼主参考。

网友:
我的还不能解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即便DJI Naza操作也要从自稳起飞,起飞就飞控介入有很多是判断不出的。
不然你说飞机干嘛有飞行员啊?! ...

    我手里的大疆V+原厂缺省固件就没有自稳模式,只有一种定高模式起飞。油门摇杆都是带自动回中的,解锁以后往上推就直接定高起飞。松开手就保持高度悬停。大疆敢在他的普及型飞行器上这么设计,说明他对定高起飞还是很有自信的。而且实际使用情况来看也确实起飞的很平稳没有问题。
    你引用的说明书,人家提示要1米以上才能很好的稳定高度,跟定高起飞也没啥关系。之所以提示1米以上才能比较好的稳定高度,是因为低于1米气压计会受螺旋桨与地面之间的乱流影响,而造成高度检测不是很准确,这个在APM上也有明显体现。如果气压传感器安装位置低于桨平面,在以定高模式近地面悬停和降落时就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高度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一下固件?在要不就是干扰问题

刷过固件,清过内存。而且是几台APM都有这个问题。不论是标准版还是MINI版,都有。所以感觉很奇怪,想问问别人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子壮况不明,首飞定高模式,基本是找死

飞机已经调的很好了。飞行也很平稳稳定,目前只有这一个问题没有找到原因和解决办法。

楼主:
不能解锁无非几个原因,1,GPS和罗盘模块没有接好。2,遥控机摇杆行程校准没做好 3,电调油门行程校准没做好。4,你的飞行模式没有在定高模式或者是增稳模式,而是设到了定高定点或者是其他模式。

网友A:
换个遥控器试试?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感觉应该跟减震无关了,因为飞机还根本就没飞呢。按理只有油门摇杆推过中点,飞控才会开始控制电机加速 ...

楼主你自己都说了 飞机在地面的时候桨对气压计的影响。

飞机在地上的时候,桨往下吹风,会形成地效(其实就是风压)。这个时候因为气压计已经被调用并处于工作状态,这个风压肯定会对气压计的精度有影响。你自稳电机转起来,这时候虽然有风压,但气压计还没有被调用,等你切定高的时候,因为桨已经转起来,风压已经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

网友G:
顶楼上的,因为没log具体原因不清楚,不过一般也就是低高度下气压定高不准,另一个是振动,起飞降落时候震动很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手里的大疆V+原厂缺省固件就没有自稳模式,只有一种定高模式起飞。油门摇杆都是带自动回中的,解 ...

不知道楼主介意的是什麽哦?!
既然你认为DJI可以稳定在定高起飞,那就用DJI吧,
我也用DJI,但避免定高模式起飞,是为了避免飞控介入的不确定性;
带的新手也被定高的油门爆冲惊吓到,现在都是自稳起飞-定高,自稳或定高降落,上锁。
这里只是说明个人习惯与观点。
对于APM定高起飞爆冲的纠结,你一定要跟DJI比较,最好是到APM官网寻求,
要写算法的人才能回答你吧。

网友H:
气压计有问题吧,没放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你自己都说了 飞机在地面的时候桨对气压计的影响。

飞机在地上的时候,桨往下吹风,会形成地效( ...

我的问题是只有第一次解锁会有这种问题,只要电池不断电,以后再怎么解锁,再怎么飞都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我想这个跟风对气压计的影响无关了吧。况且为了避免这个影响我已经把飞控架高了,气压计已经高于了螺旋桨平面。通过实验,大大改善了飞机接近地面时的定高稳定性。如果气压计低于螺旋桨平面,当用定高模式缓慢降落时,飞机在接近地面时会出现忽上忽下的问题。现在通过太高飞控安装位置,这个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遥控器试试?

嗯,这个倒是可以考虑一下。目前手头的天9和天6都有这个问题。回头换D10再试一下。不过我们的D10也很奇怪,飞行的时候偶尔飞机会抽动一下挺吓人的,所以后来就没再用D1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顶楼上的,因为没log具体原因不清楚,不过一般也就是低高度下气压定高不准,另一个是振动,起飞降落时候震 ...

我的问题是,飞机定高模式油门摇杆在没有推到中心点的时候会突然自己提高转速甚至离地。这个跟震动无关,因为本来飞机就是静止状态的。至于气压问题,我们也已经排除了。气压计已经放到了会受气流影响的区域以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气压计有问题吧,没放海绵?

通过大量实验我们觉得海绵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调整飞控位置才是最好的方法。提高飞控安装位置高于螺旋桨平面以上可以大大改善气压计的性能。比用海绵有效多了。当然在外壳内塞上海绵,对水平飞行时的定高稳定性还是有轻微的改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楼主介意的是什麽哦?!
既然你认为DJI可以稳定在定高起飞,那就用DJI吧,
我也用DJI,但避免定 ...

我不是在讨论谁好谁坏,我只是遇到问题想得到有经验模友的帮助。而不是遇到问题不解决只规避。发帖的目的是就这个问题来寻求问题产生的原因和解决方法。
另外,你好像也没看懂我的问题。我说的不是定高模式起飞爆冲,那个问题我已经知道原因并且也已经解决了。我的问题是:油门摇杆还没推到中点电机就会异常加速。按说油门摇杆未到中点,APM应该不会认为需要起飞,也没道理让电机加速。而且这个问题只出现在上电以后的第一解锁时。这才是我的问题。

网友:
抽动是飞控吧

楼主:
不是飞控问题,因为我们把飞控,电调,电机,机架都换过了都没能解决,后来换了遥控器就再也没事了。

楼主:
我怀疑可能是我那个D10的接收机有问题,不过一直没有买新接收机测试。现在都用天地飞的在飞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在讨论谁好谁坏,我只是遇到问题想得到有经验模友的帮助。而不是遇到问题不解决只规避。发帖的目 ...

APM定高未油门中立就暴冲常发生,楼主试看看动力冗余参数,要给一个JJ目前悬停的油门值,且这参数还是调校的首项。
其关系楼主可以了解的,或官网去参考下。
不认为跟接收有关。

网友:
买个好控吧,终身受益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定高未油门中立就暴冲常发生,楼主试看看动力冗余参数,要给一个JJ目前悬停的油门值,且这参数还是调 ...

难道是因为APM程序上的缺陷?认为油门没有推到中点就要起飞。如果是程序问题那还真不好办了。不过奇怪的是这个现象只有每次第一次解锁后才会有,后面再怎么飞都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毛要定高模式起飞........................................

请问我为什么定高顶不住,电机忽快忽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