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 FS I6 遥控器 连接电脑MP不显示问题求助

楼主(2014-11-13):
如题,新入手一个富斯 FS I6,对码成功,连电脑玩凤凰模拟器也正常,正常连接飞控(AMP,1至6通道依次对应连接)。

进入MP初始设置进行遥控校准,界面没有任何遥控显示(各通道无数值显示,都是灰色的)

另:富斯 FS I6关闭了双向后,无法成功对码。

烦请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要把教练输入关闭才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把教练输入关闭才行哦。

教练模式和学员模式都是关闭的。

网友B:
测量接收机端的工作电压是多少V,是否大于4.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量接收机端的工作电压是多少V,是否大于4.7V?

是大于4.7V,在5V左右。

网友B:
接收机单独接一个电调,能正常工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机单独接一个电调,能正常工作吗

惊动了泡泡老师!可以正常工作,在琢磨是不是APM的接收模块除了问题。是不是要重新刷一下ATMEGA 32U 模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惊动了泡泡老师!可以正常工作,在琢磨是不是APM的接收模块除了问题。是不是要重新刷一下ATMEGA  ...

修过一块APM,USB连接能连接电脑,能找到COM口,可是连不上APM,更换10脚芯片,能连接电脑,接收机却找不到,
最后更换32U2,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过一块APM,USB连接能连接电脑,能找到COM口,可是连不上APM,更换10脚芯片,能连接电脑,接收机却找不 ...

貌似俺中枪啦。看来还是要另外换一家店重新搞一块APM。哎~~~~~折腾无止尽。

谢谢泡泡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