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感觉大疆这次是走了斜路了,油管视频显示inspire起飞疯狂颤动

楼主(2014-11-13):
起飞升力臂的时候,感觉摄像头都要晃下来了。老外都快吓尿了。

为了不让摄像头照到脚架就搞得这么费事值得吗?

与其搞这东西不如弄个集成720P图传 可收放脚架的精灵3

2公里图传 +集成图传接收的控+超声波 这些应该用在精灵3上。

网友:
  字数补丁???

网友A:
听说还有新品,谁又知道是不是用在精灵3上呢?

网友:
楼主分析有道理!

网友:
感觉这种机架时间长了容易产生虚位

网友B:
升高或者降低力臂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调整重心高低,重心高有利于提高机动性,重心低有利于提高稳定性,是否要机动性还是稳定性可以由自己调整重心高低来决定

网友:
楼主:“感觉摄像头都要晃下来了。老外都快吓尿了。

不会吧,,怎么会 这样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高或者降低力臂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调整重心高低,重心高有利于提高机动性,重心低有利于提高稳定性,是否要 ...

这种原因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看了DJI再YouTube新品发布直播,还有一个用精灵拍摄的画面转为3D地图的东西

网友:
个人感觉DJI不久后还会有新的动作  精灵3是不是就不知道啦

网友:
简单,将起飞升力臂的时那段视频剪掉咯

网友:
看红酒那广告起飞时 力臂上升时也在晃动

网友:
对啊,精灵3 triumph还没发布呢

网友:
...云台抖 画面不抖不就完了? 要是画面搞不定DJI还玩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还有新品,谁又知道是不是用在精灵3上呢?

连体精灵?

网友:
抖的问题看来大疆还是没完全搞定,有哪个民间高手解决了信不信大疆聘请你还年终奔驰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听说还有新品,谁又知道是不是用在精灵3上呢?

双飞控。最好是带室内无gps定位的。。。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