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炸机,贴日志,求分析

楼主(2014-11-13):
小弟pixhawk飞控刷的apm固件,T960机架,飞越5008电机,18寸折叠桨,乐天40a电调。昨天练习飞行的时候炸机了,至今不清楚炸机原因,遂把日志发过来给大家看看,大家一起来帮我分析分析。

当时从地面上看到的情况就是9分钟左右飞机开始疯狂爬升,但这时我是没动油门摇杆的,然后下落,下落到一半时突然有一轴停转,飞机呈竖直状态自由下落,快接近地面时又自动水平了,最后水平状态炸机。

PS:话说之前apm2.6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归结到气压计的问题上,仔细看看气压计高度,很符合当时的情况,郁闷。

这贴一个油门曲线图,详细的都在日志里

网友:
至少看到你的机架振动值好大啊...

网友:
看日志有可能你的振动值过大..导致高度调整.....总是和期望值不符..至于停转....这个不知道..检查是不是堵转 接触不良..或者是油门校准问题...

网友:
罗盘失效???
油门失效

网友:
检查你的四号电机是否正常。

网友:
楼主肯能使用的是内置罗盘,没有使用外置罗盘。根据上面的日志贴图,感觉是IMU惯性导航系统出故障了。这个故障可能是因为震动太大,把加速度计搞傻了,以至于作死的往上升(油门输出达到将近1000的967),然而姿态依然发生了翻转(垂直)了,结果罗盘也跟着傻了。翻转的结果导致Pitch角超过了MAX:4500的设定,出现报警。同时油门输出在967的情况下,爬升率为负数,也就是没有爬升,在下降,所以出现推力失效报警。这个应该是软件系统不稳定造成的结果。软件系统鲁棒稳定性还是有待提升。一己之见,请高手回复指正。

网友A:
其中一轴停转,也可能是飞行软件调节的结果,将飞行器重新拉水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中一轴停转,也可能是飞行软件调节的结果,将飞行器重新拉水平。

四号电机 满油门,二号和五号电机也同时加油门。
三号电机 最低油门,三号和四号是对轴。一个电机满油门一个电机最低油门,结合下降的时候的姿态,  这次迫降机应该是四号轴出问题了。

还好楼主是六轴,要不然这次就要损失惨重了

还有建议楼主把外置罗盘固定好,看日志外置罗盘有共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号电机 满油门,二号和五号电机也同时加油门。
三号电机 最低油门,三号和四号是对轴。一个电机满油 ...

这段分析得很有道理,回来发现四号电机缺相,我以为是炸机所致,这样一来就对上了。

网友C(2015-01-19):
楼主,请教下你的pid值是多少。我是小白

网友D:
所以最后结论是电机缺相导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最后结论是电机缺相导致?

最后炸机是由电机缺相所致,但中途一段突然拉升原因未知,可能是运动速度太快或者机身震动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教下你的pid值是多少。我是小白

飞控换到另外的机子上,pid改过了,备份的数据不知道放哪儿了,回头找到了发给你,apm固件自动调参调出来的很稳,一般就用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换到另外的机子上,pid改过了,备份的数据不知道放哪儿了,回头找到了发给你,apm固件自动调参调出来 ...

学习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