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的螺距变化是通过遥控器那个通道来控制

楼主(2014-11-13):
大家好!新手问题,最近在模拟器上练习悬停,间隙想试一下倒飞是怎么完成的?怎么做都不成功,3D油门曲线也设置了。油门通道控制发动机的转速,方向通道控制陀螺仪,副翼通道控制左右,升降通道控制前后,螺距变化通过哪个通道来操作?
学习中,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再设置一个3D通道,一键开启,爽了

网友A:
貌似3D开关是设置在通道5,右上角那个开关,貌似是啊,不对别骂我

网友:
我的记忆中好像是6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3D开关是设置在通道5,右上角那个开关,貌似是啊,不对别骂我

通道4、5是控制陀螺仪的。有模友说是通道6控制螺距舵机,可是通道6不是遥杆控制,怎么改变螺距呢?

网友:
螺距和油门是有曲线同步的,可以在控里设置啊。只要设置完遥控器切3d就可以倒飞了

网友:
通道6和通道3混控

网友:
螺距和油门时混合控制的,遥控器上推油门,电机和螺距都会有动作的,设置在一起,然后再在控上设置曲线什么的

网友B:
在模拟器里设置螺距曲线就行,玩模拟器动什么控啊。现在玩直升机的人不多了吗?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模拟器?

凤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模拟器里设置螺距曲线就行,玩模拟器动什么控啊。现在玩直升机的人不多了吗?

凤凰没有找到设置曲线的地方

网友:
嫌设置麻烦。把5或者6设置成油门。 3通设置成螺距就O了

网友:
按照真机在遥控器中设置飞行模式开关及对应的油门螺距曲线,包括熄火开关。

网友D:
凤凰的话,你要设置你控上的油门曲线,要有3D曲线,就是横起一根线。搞到100吧。哈哈。模拟器就可以倒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凤凰的话,你要设置你控上的油门曲线,要有3D曲线,就是横起一根线。搞到100吧。哈哈。模拟器就可以倒飞了 ...

昨晚把遥控器清除设置,重新设置参数与油门曲线。重新对凤凰做遥控器配置,终于可以倒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