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Inspire 1 双控不配双镜头还有什么意义?

楼主(2014-11-13):
既然有双控版,一个飞控一个云台控,那请问是不是有两个摄像头?(地面监视那个应该是固定朝向地面的不作他用)
如果没有两个摄像头,那要两个控岂不是多此一举?还是说这东西根本就不能超视距飞行,所以飞手只需要用肉眼观察飞行器姿态就可以了,只要云台控看监控画面就行?
我觉得Dji Inspire 2 或者说 Dji Inspire 1 plus才可能有两个摄像头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吧。

飞过远距离航拍的人都知道FPV摄像头对远距离控制的重要性,真不知道那些没飞过远距离的乱喷什么。
一个FPV用摄像头不需要高清,只要最基本的FPV就可以。飞过双人远距离的都知道它的重要性。

网友A:
可以连两个屏幕啊  你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连两个屏幕啊  你傻了?

连两个屏幕只要一个转接口就好了,需要我话3k去买个控吗吗吗吗?到底谁傻了。

网友B:
应该是这个意思,但现在一般双人飞的,只用一个摄像头的也很多吧,飞手虽然有显示屏,但主要是看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两个屏幕只要一个转接口就好了,需要我话3k去买个控吗吗吗吗?到底谁傻了。

看到辅助控有线连接在一起的,估计单控也能控制云台。(双控只是为了更专业)

网友:
三楼正确

网友C:
数字图传输出的信号两个控都能接受 一个控一个屏幕,飞手的屏幕是卫星定位地图大画面配摄像头小画面,云台手的屏幕是摄像头大画面配卫星地图小画面,你发贴前不能动动手指看看视频,然后动动脑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图传输出的信号两个控都能接受 一个控一个屏幕,飞手的屏幕是卫星定位地图大画面配摄像头小画面,云台 ...

飞手只看航点和云台画面能飞好?近距离可以靠肉眼,远距离你靠千里眼么?有没有真正航拍过?

网友D:
哦,靠  你没看到两个控的 简介吗? 一个可以看地面站,右下角不是还可以看到视频吗? 飞远了 看着地面站可以知道飞机飞到那里。还有一个控拍摄 两个一起配合不是更好玩吗?怎么不值呢???你想傻就不要想别人陪你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字图传输出的信号两个控都能接受 一个控一个屏幕,飞手的屏幕是卫星定位地图大画面配摄像头小画面,云台 ...

这才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靠  你没看到两个控的 简介吗? 一个可以看地面站,右下角不是还可以看到视频吗? 飞远了 看着地面站可 ...

看来你们都没用过一个图传摄像头一个拍摄摄像机同时输出的设备。。。图传给飞手看飞机姿态,摄像机画面给云台手看~~~~~

网友E:
这个么,我随便说说
楼主意思呢,是双控没双摄像头,可能导致飞手无法超视距fpv,所以会感到有浪费

不过一般航拍作业下,感觉云台手还是必须要有的,而超视距并非必要,然而话说回来既然有了云台手其实也不会影响超视距
因为拍偏远的景色时可能只需要调整一点点角度,不会调到很刻薄的摄像头角度,所以不影响飞手飞行
拍较远的静态物品时呢,飞机只需要悬停或者低速盘旋,也不会太影响飞行。

那有时候拍的东西靠姿态来调整会很生硬,用云台手来调整,既不影响路线,视频也会更平滑。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么,我随便说说
楼主意思呢,是双控没双摄像头,可能导致飞手无法超视距fpv,所以会感到有浪费

蛋蛋,我抱怨的是没有前视摄像头。有前视摄像头的话,双控才能发挥到最大功效。那群人看来都没真正远距离航拍过,很多没有两人操控经验的也出来瞎喷。

网友F:
我看到超声波的上面有一个小摄像头不知道是不是飞手用的!还是那个是流光!

网友G:
如果有双摄像头的话,一定方便很多。这个成本又不高,为什么不做呢?
还有,高一的那个单人操作模式,为什么不学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看到超声波的上面有一个小摄像头不知道是不是飞手用的!还是那个是流光!

那个看起来是固定朝下的,所以肯定就是用来做视觉定位的,和鼠标的功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这个意思,但现在一般双人飞的,只用一个摄像头的也很多吧,飞手虽然有显示屏,但主要是看飞机。

近距离的话的确无所谓,距离稍微远一点,人就会产生视差,如果没有FPV摄像头,那基本上就是噩梦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个看起来是固定朝下的,所以肯定就是用来做视觉定位的,和鼠标的功能差不多。

其实我觉得飞手看屏飞的不多!因为视角有限!我在飞的时候多数只看一下电压,高度和距离!

网友H:
引用 楼主:
蛋蛋,我抱怨的是没有前视摄像头。有前视摄像头的话,双控才能发挥到最大功效。那群人看来都没真正远距离 ...

哥哥,一个摄像头都够喝一壶的了,两个摄像头,肝不疼,肾疼啊,那不止一个摄像头的问题,多一组图像输出要多好多东西的啊,那都是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我觉得飞手看屏飞的不多!因为视角有限!我在飞的时候多数只看一下电压,高度和距离!

飞的距离稍微远一点,比如100米的时候,视差效果就很明显了,不信你试试看,纯肉眼你能否在100米外使飞行器在信号塔侧面悬停后转向它(不靠监视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哥哥,一个摄像头都够喝一壶的了,两个摄像头,肝不疼,肾疼啊,那不止一个摄像头的问题,多一组图像输出 ...

大爷,你一说这个话我就知道你没航拍过,一般我们都是用模拟摄像头作为FPV摄像头图传给飞手,另一个高清摄像机图传给云台手。Dji完全可以弄个30w的FPV摄像头,淘宝上有的,微型FPV四轴,全套也就100块,100块。
所以我认为dji为什么没有做双摄像头的Inspire,绝壁不是因为设计不上去,也不是成本原因,这绝对是因为目前lightbridge没有办法空闲出足够多的带宽给哪怕NTSC的FPV图像流,又或者说它还没想好怎么叠加这两种摄像头的传输方案。

网友F:
引用 楼主:
飞的距离稍微远一点,比如100米的时候,视差效果就很明显了,不信你试试看,纯肉眼你能否在100米外使飞行 ...

正常!T8控飞过好几回飞出控制范围!不知道是我眼神好还是你们眼神不好

网友I:
这个配置只能理解是DJI设计这飞机的时候就是作为视距内飞行拍摄所准备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如果有双摄像头的话,一定方便很多。这个成本又不高,为什么不做呢?
还有,高一的那个单人操作模式,为什 ...

成本不高?别开玩笑了,多一路输出多好多东西的好吧?硬件上要有摄像头,要多一路视频发射,成本增高不是一点半点的,加之集成密度提高,稳定性降低,等等等等,真是麻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配置只能理解是DJI设计这飞机的时候就是作为视距内飞行拍摄所准备的..

我也觉得,也就是说,老价钱的lightbridge还只能用于近距离的监视。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成本不高?别开玩笑了,多一路输出多好多东西的好吧?硬件上要有摄像头,要多一路视频发射,成本增高不是 ...

飞手用的摄像头,用普通的fpv的就可以了,云台用单轴的舵机云台加避震,再加个图传发射,相对现在的机子价格,成本真心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常!T8控飞过好几回飞出控制范围!不知道是我眼神好还是你们眼神不好

葫芦娃转世啊,我反正距离远了就有视差。上次拍风筝,地上看就在边上,其实画面里根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飞手用的摄像头,用普通的fpv的就可以了,云台用单轴的舵机云台加避震,再加个图传发射,相对现在的机子 ...

这位才是一路自己拼过来的知音啊

网友H:
老弟,你想多了啊,先不说那遥控里已经多了个数字图传接收模块,那遥控里有多挤,(别说什么遥控里面空间大,你还要解决干扰等一系列问题……)再加一个模拟图传接受,你敢想象一个遥控里三套发射接收那干扰会多强吗。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绝对够工程师喝一壶的,再说,指控是要有地面站的,那是输传要输出到数字显示设备上,你再来一个模拟显示设备,还要一块模拟显示设备,你看的过来吗?一个遥控装得过来吗?再还一些乱七八糟的问题要解决,这已经不是航不航拍的问题了,就这集成度,够涨个几万块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成本不高?别开玩笑了,多一路输出多好多东西的好吧?硬件上要有摄像头,要多一路视频发射,成本增高不是 ...

话说..这个是数字信号吧..哪里需要单独的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成本不高?别开玩笑了,多一路输出多好多东西的好吧?硬件上要有摄像头,要多一路视频发射,成本增高不是 ...

先说成本吧,以大疆的采购数量,性能足够好的fpv摄像头,估计也就100块打到南天门了,加上图传(暂用模拟)和地面的DA转换芯片和编码器,也就再加500,再加上简单二轴云台和周边的话,最多1500不到了.大疆翻2倍以模块的形式卖3000应该大伙儿都能够接受吧。
另外说到集成,说到干扰,如果用数传的话,按照目前现有的dji产品线,就是再增加一套lb的节奏,干扰嘛,呵呵呵呵呵。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飞手用的摄像头,用普通的fpv的就可以了,云台用单轴的舵机云台加避震,再加个图传发射,相对现在的机子 ...

都压在一起,这不是简单地得加问题,你确实可以100块买个一体fpv摄像加图传,可接受你要怎么集成到一起?别忘了已经有一个地面站的屏幕架在遥控上了,你在上哪去架一个fpv屏幕?最好的办法是把FPV和地面站集成一起,但且不说软件部分怎么麻烦,单说数字高清图传有没有带宽都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老弟,你想多了啊,先不说那遥控里已经多了个数字图传接收模块,那遥控里有多挤,(别说什么遥控里面空间大 ...

你没听说过画中画技术吧~ Dji完全可以在lb里面增加一路画中画输入,这样飞手和云台手就都可以照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弟,你想多了啊,先不说那遥控里已经多了个数字图传接收模块,那遥控里有多挤,(别说什么遥控里面空间大 ...

兄弟数字和模拟没搞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都压在一起,这不是简单地得加问题,你确实可以100块买个一体fpv摄像加图传,可接受你要怎么集成到一起? ...

画中画技术,直接加一路FPV数字摄像头,然后加个编码器,画中画叠加到现有的lb画面里~话说当年我用一个CVBS就可以做全车的360度周边监视了~用的还是4个模拟摄像头~~~

网友H:
别只考虑器件成本,还要考虑设计成本装配成本等等,我大学的时候做一个音响功放也就几十块钱,可市场上买的同样的电路和器件的功放要上万,你只看我画了几十块就喊人家骗你钱,可你没看到人家那是名家设计调音的功放,无形成本也要算的

网友H:
好吧,画中画,但是就算是画中画也要有加一路模拟接受吧?加东西就要价钱的,集成度越高价格就越贵,那遥控上已经两根天线了再来一根就仨了,够乱了

网友:
那请教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画中画技术,直接加一路FPV数字摄像头,然后加个编码器,画中画叠加到现有的lb画面里~话说当年我用一个CV ...

兄弟口干不!他们在说模拟图像系统的成本!你说数字传输系统的成本!这那跟那!不是一个概念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别只考虑器件成本,还要考虑设计成本装配成本等等,我大学的时候做一个音响功放也就几十块钱,可市场上买的 ...

成本控制问题我想dji应该比你我都精明。我关心的是它下一代或者这一代的增强版会不会增加这个FPV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好吧,画中画,但是就算是画中画也要有加一路模拟接受吧?加东西就要价钱的,集成度越高价格就越贵,那遥控 ...

人家说的是数字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吧,画中画,但是就算是画中画也要有加一路模拟接受吧?加东西就要价钱的,集成度越高价格就越贵,那遥控 ...

无敌了,大哥,你应该是搞艺术的吧。我帮你科普一下,加一路画面进画中画是完全没有必要用模拟技术的。你听说过图层这件事情吗?一般的数字显示设备都支持多图层输出的,比如你的windows电脑,鼠标和你其他窗体画面就不在一个图层上,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碰到程序死了,鼠标还能动的原因。照你的逻辑,难道是加了一路模拟信号显示在你电脑显示器上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蛋蛋,我抱怨的是没有前视摄像头。有前视摄像头的话,双控才能发挥到最大功效。那群人看来都没真正远距离 ...

楼主,超视距并非技术做不到实在是为了规避政策风险啊,这种量产的产品出来和小团队随便做的考虑的方方面面是完全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敌了,大哥,你应该是搞艺术的吧。我帮你科普一下,加一路画面进画中画是完全没有必要用模拟技术的。你 ...

那大哥的手机移动公司估计要专门给他做一个基塔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超视距并非技术做不到实在是为了规避政策风险啊,这种量产的产品出来和小团队随便做的考虑的方方面 ...

同意你超视距政策风险的观点,但正常使用的时候,300~500米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么小的机器,远了没FPV镜头看,真的很难操控~ 云台手只管捕捉画面,一旦视线离开航线,请问有多少飞手能仅靠航点和云台画面就能操控自如?

网友K:
再加个云台和摄像头图传? 飞机上还有地方吗?

我觉得虽然这个新相机可以360度转,但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朝向前方的吧,或者至少想看前向的时候归位一下不就行了吗,毕竟连续转圈拍的时间不会太长,如果旋转的拨盘能自动回中,一松手指就自动朝向前方,也够用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你超视距政策风险的观点,但正常使用的时候,300~500米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么小的机器,远了没FPV镜 ...

大疆的产品经理不一定了解这些专业的需求,我看这款产品的主要用户定位还是非专业和准专业人士的到手飞而已

网友L:
引用 楼主:
飞的距离稍微远一点,比如100米的时候,视差效果就很明显了,不信你试试看,纯肉眼你能否在100米外使飞行 ...

精准航拍必须单独的FPV摄相头,而且FPV最好两个,一前一后,后摄相头避后退拍摄时,撞山撞树撞楼等,即便近距离视距内,也必须的,靠山靠树顶等前景参照物的镜头无FPV,时哪就玩完,航迫须靠近前景参照物,得到精准运动纵深镜头,视差,靠不住的,所以我顶你!
三摄相头,2 FPV! 1摄影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哥哥,一个摄像头都够喝一壶的了,两个摄像头,肝不疼,肾疼啊,那不止一个摄像头的问题,多一组图像输出 ...

网友:
引用 网友L:
精准航拍必须单独的FPV摄相头,而且FPV最好两个,一前一后,后摄相头避后退拍摄时,撞山撞树撞楼等,即便 ...

确实,远距拍摄没有摄像头飞手靠肉眼很难判断与目标距离的,人眼垂直距离容易判断,但水平距离的视差根本没感觉。全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M:
这个乱套啊  LZ直接500买一套图传摄像头按上就完事了  DJI一步到位都集成 那灵感2怎么卖

网友H:
不用模拟,可是你确定lightbridge带宽够保证两路视频的情况下还有一路是高清的?还有地面站,你这也太忙了吧?两路数字信号视频无线传输还要高清的可以有,但现在来说民用还没看到现货吧?

网友H:
其实这个两路视频可以有,问题是大疆的数字高清图传支持不支持在保证一路高清视频传输的同时还有一路FPV视频的并行传送,如果不可以那LZ暂时就不要等了以现在的大疆来说再开发一款数字图传还要再等一阵子,话说回来,现在的这个数字图传都用不起,更高级的你更用不起,美国X47B够先进了吧,卖你,原价,你买得起不?

网友:
数字图传可以同时传两路视频位号。

网友:
你就是瞎扯蛋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再加个云台和摄像头图传? 飞机上还有地方吗?

我觉得虽然这个新相机可以360度转,但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朝 ...

也可以出个补丁,一键回正,一键恢复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L:
精准航拍必须单独的FPV摄相头,而且FPV最好两个,一前一后,后摄相头避后退拍摄时,撞山撞树撞楼等,即便 ...

坛子里很多人都没有实战经验,凭自己YY就能得出各种伟大理论,我也是醉了~

楼主:
村炮你懂个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其实这个两路视频可以有,问题是大疆的数字高清图传支持不支持在保证一路高清视频传输的同时还有一路FPV视 ...

哎,我发现你我是两种业务范畴的,不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用模拟,可是你确定lightbridge带宽够保证两路视频的情况下还有一路是高清的?还有地面站,你这也太忙了 ...

Techwell公司就有这种解决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乱套啊  LZ直接500买一套图传摄像头按上就完事了  DJI一步到位都集成 那灵感2怎么卖

哈哈,这位说到点子上了~看他plus或者2 加不加,我估计至少要2才会加,否则双控根本体现不出关键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L:
精准航拍必须单独的FPV摄相头,而且FPV最好两个,一前一后,后摄相头避后退拍摄时,撞山撞树撞楼等,即便 ...

这位应该是航拍的时候因为画面问题摔过,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K:
再加个云台和摄像头图传? 飞机上还有地方吗?

我觉得虽然这个新相机可以360度转,但大多数情况下应该朝 ...

您说的这个可以说是一种解决方案,但不彻底。飞手和云台手两个画面是航拍界惯用的手法。大疆不会不知道这个,至于inspire1没有加这个,肯定有技术和商业上的考虑。

网友:
看来inspire2要加个模拟图传的摄像头给飞手用,数字高清图传给云台手用。
oh~怎么感觉大疆又可以坑很多人了

网友K:
引用 楼主:
您说的这个可以说是一种解决方案,但不彻底。飞手和云台手两个画面是航拍界惯用的手法。大疆不会不知道这 ...

我觉得看它配的这个固定相机,还算不上专业航拍级别的机器,虽然功能强了不少,但定位应该是介于业余和专业之间的一个产品。
所以对专业用户来说肯定会感觉有缺陷,但做产品就是这样,针对不同的用户推出不同的产品。

这个产品对我这个业务玩家来说相当不错,功能相当完善甚至可以说完美了,一体机不需要回来再折腾,休闲旅游时来点儿航拍足够用了 , 就是价格贵了不少

我要是买来玩的话,基本没机会玩双人飞的, 所以我更关心一个人同时操作飞行和云台的便利程度

网友H:
额,是吗?我也发现咱俩想的完全是两个方面,你想说加一路摄像头没几个钱为啥不加,我关心的是lb在保证一路高清传输的同时还能不能有带宽再带一路FPV视频信号如果带不了还要另加模拟fpv传输那样模拟数字混放如何解决集成度问题,(事后查询lb确实可以双路输出,但谁能保证inspire1的lb是不是阉割版呢?成本控制啊……)这说明咱俩都在瞎操心,人家大疆说啥才是啥……

网友:
还是看看inspire2准备咋解决吧,咱们咋说都白费,咱们连个大疆客服都搞不定还能替人家公司出谋划策啊?人家会听吗?

网友:
都给你出全活了,二代机谁还买啊?人家是商人,等一代卖的差不多了,2代再出解决方案!其实逼急了,自己改造一下问题也不大

网友N:
充分理解楼主的意思,喝口水 别辩论了。  等有了insprie1  自己加个小摄像头   还用原先的地面站监看。

网友O:
完全理解樓主的意思,根本雲台拍出來自穩的畫面要求跟FPV需要的畫面是兩碼子的事

特別這部是360度yaw軸問題就更大, 更不說兩控操作的特點

就算普通3軸的雲台機,老外很多都自加一個小鏡頭作FPV第一視角眼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觉得看它配的这个固定相机,还算不上专业航拍级别的机器,虽然功能强了不少,但定位应该是介于业余和专 ...

嗯,有冲动买,但是还可以抑制,双控版式绝对不会买的,地面的观众要看的话就接个大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O:
完全理解樓主的意思,根本雲台拍出來自穩的畫面要求跟FPV需要的畫面是兩碼子的事

特別這部是360度yaw軸 ...

很多人就是没有站在实际使用的角度来考虑我们碰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额,是吗?我也发现咱俩想的完全是两个方面,你想说加一路摄像头没几个钱为啥不加,我关心的是lb在保证一路 ...

大疆的全称是大疆创新,要创新,要做好产品,善于倾听终端用户的意见是很有必要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充分理解楼主的意思,喝口水 别辩论了。  等有了insprie1  自己加个小摄像头   还用原先的地面站监看。
...

你看着吧,plus版本或者2出来就肯定有fpv摄像头。还会推出更高级的摄像头组件。

网友:
这就是个玩具  不是专业的

网友P:
我的精灵II每次都是超视距飞行,最远曾飞到1460米远。都是依靠显示器图像和数据飞,飞控手有一个固定朝向机头方向的摄像头确实非常有必要。

网友:
我的精灵II每次都是超视距飞行,如果没有固定朝向机头方向的FPV,还真没法飞。

网友Q:
重量 重量!这不是在地上跑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的精灵II每次都是超视距飞行,最远曾飞到1460米远。都是依靠显示器图像和数据飞,飞控手有一个固定朝向机 ...

楼主:
引用 网友Q:
重量 重量!这不是在地上跑的东西

这机器的宽容度应该还行吧。加100克肯定没问题

网友R(2015-03-14):
引用 楼主:
蛋蛋,我抱怨的是没有前视摄像头。有前视摄像头的话,双控才能发挥到最大功效。那群人看来都没真正远距离 ...

看来玩家虽多,专业航拍的人还是太少,前视画面对飞手来说非常重要!是飞行器(别老无人机无人机的,开察打一体的同行会笑的)的眼睛,举个非超视距的例子,有一排树,中间有只马,你要从两棵树中间穿过去,而云台手要HOLD住马,包括反打画面远离过程,此时飞手必须离开飞行器的飞行路线包括其延长线,否则会穿帮,一般会在飞行线路垂直方向50米或更远的地方,目视飞行器线路会和树交汇,那么你如何保证不撞树?难道看航点?此时唯一可信的就是前视画面!

楼主:
引用 网友R:
看来玩家虽多,专业航拍的人还是太少,前视画面对飞手来说非常重要!是飞行器(别老无人机无人机的,开察 ...

还是真正的行家懂~DJI应该多听一下业内的需求。

网友:
楼主的想法对航拍人是挺实用的,好多人都理解错了,  两路信号,一路是摄像头拍的,一路是固定安装在机头的,飞手其实看固定的画面即可,悟1飞远了高清图传本身就有延时,撞不撞楼飞远了哪看得到, 只有这个装在机头的最实用。 可以考虑自己加装一个5。8G模拟的不知可行不,

网友:
同样的需求,没办法,自己DIY了一个,可以看我帖子

网友:
今天在DJI的官网上就看到一位兄台自己改装的两个摄像头,感觉真的想的很不错,在蛋蛋旋转去拍照录影的时候,另一个还可以看飞行的航线。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你超视距政策风险的观点,但正常使用的时候,300~500米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么小的机器,远了没FPV镜 ...

看LZ发表的很激动,我只能简单回复你三个字,我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意你超视距政策风险的观点,但正常使用的时候,300~500米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这么小的机器,远了没FPV镜 ...

我晕,还前后摄像头,左右上下都装了也不见得你反应的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