估计携带dji inspire 1 的电池上飞机会有些麻烦

楼主(2014-11-13):
大疆的新产品 dji inspire 1 技术性能有较大提高,可喜可贺。可是它的动力电池容量5700mah 、电压22.8V,两者相乘折合为114wh。可民航规定乘客能携带锂电池上飞机的容量上限是100wh,欲带100-160wh的需要经特别批准。估计携带dji inspire 1的锂电上飞机会有些麻烦。为什么不把电池容量设计成99wh?并且在电池包装上显著标明容量是99wh,这样将给用户登机带来明显的方便。

网友A:
老爷子,DJI考虑到这点了,电池有两种规格。

4500mAh与5700mAh的,前者估计就是为带上飞机而设计的

网友:
前者4500mAh,4500 6s折合99.9wh。

DJI真会掐点

网友:
这种事情就和在加油站不要吸烟打电话的意思差不多,如果我要带超标锂电池上飞机,我会自己做个在正常范围内的电池贴标贴上。

网友:
99.90Wh,哈哈

网友B:
没人注意到重量吗? 这两款电池怎么这么轻? 能量密度奔200Wh/kg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人注意到重量吗? 这两款电池怎么这么轻? 能量密度奔200Wh/kg了。

这个是奔向诺贝尔奖的节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人注意到重量吗? 这两款电池怎么这么轻? 能量密度奔200Wh/kg了。

估计是放电倍率低,正好够用

网友:
这个带不上飞机的问题应该不存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爷子,DJI考虑到这点了,电池有两种规格。

4500mAh与5700mAh的,前者估计就是为带上飞机而设计的

那么5700的电池销路就成问题啦。

网友:
不错,看来你已经有这架四轴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5700的电池销路就成问题啦。

也未必吧,不一定个个人都要带设备上飞机。

网友:
6s 22.2v

楼主:
建议大疆把inspire 1 的动力电池改成两块70WH的双电池系统,即可再增加一些留空时间也避免了登机的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建议大疆把inspire 1 的动力电池改成两块70WH的双电池系统,即可再增加一些留空时间也避免了登机的麻烦。

网友:
干嘛要把电池带上飞机呢?感觉好不安全

网友(2014-12-19):
160的容量主要针对新闻机构的广播级摄像机的规定{电池容量基本都是160的上限),电池个头不是太大的话一般只要做好密封就没有问题。一般是安检做检查登记密封,个别机场需要自己到所坐航班公司柜台填表登记再交到安检。其实按照严格规定办事的话那要有大批的电池产品上不了飞机的,尤其针对个人使用的充电宝更是检查最严的,没有牌子的没有容量标注的基本扣下没有别的说法。

国际航班只知道俄罗斯航空是160的电池直接拒绝随身携带和托运,我们有同事遇到过只把摄像机带去莫斯科玩了一圈就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