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和悟空在调参软件里面的是距离设置问题

楼主(2014-11-13):
比如s1000或者s1000+这种机器,imu和gps都是固定位置的,那在条参数软件里面,这个距离应该怎么设置,重心应该在哪个位置啊。dji客服出来给说说,另外感度怎么设置啊,有建议感度吗?

网友A:
楼主你好!重心在中心板中心往下,重心根据你的具体挂载情况而定。
你可使用推荐感度设置,再根据实际情况再做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重心在中心板中心往下,重心根据你的具体挂载情况而定。
你可使用推荐感度设置,再根据实际情况 ...

是上中心板,还是下中心板啊?推荐感度到底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