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推机电机安装角度问题

楼主(2014-11-13):
本人固定翼菜鸟,问下各位背推机电机安装在机翼后上位置时电机安装时有角度问题要考虑吗?看网上图片冲浪者的电机轴线和机身线不是平行的,我做了架背推机,类似飘飘机,电机的轴线和机身线是上下平行的!机翼长98*宽19CCM翼型是平凸翼,电子设备全部上去,重心在机翼二分之一处,不知道重心是不是太靠后了?大家帮忙看下有问题吗?在线等!谢谢!

网友A:
电机拉力线需要一个向下的力,电机和机翼在一个水平面上,向下的角度只需2-3度就可以了,如果电机安装在机翼上方很多,向下的角度应加大。

重心要往前移到1/3处。

网友B:
二楼说得对,背推要做下拉,不然容易抬头。

网友C:
重心在机翼2分之1处?你飞了么?怎么知道是在二分之一处的,一般平推也可以

网友:
只玩过前拉机, 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在机翼2分之1处?你飞了么?怎么知道是在二分之一处的,一般平推也可以

用手指顶着两端机翼试的,还没飞呢!放了一块电池1300毫安的中心还要靠后了,然后又加了块才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拉力线需要一个向下的力,电机和机翼在一个水平面上,向下的角度只需2-3度就可以了,如果电机安装在机 ...

拉力线向下的作用是什么?我的电机高机翼12CM,手头没有小将,8*5的桨,要么就油机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得对,背推要做下拉,不然容易抬头。

谢谢,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二楼说得对,背推要做下拉,不然容易抬头。

去飞行试一下看,会是抬头还是低头。不想盲目试验的话可以作个受力分析图,研究一下力矩关系便可得出结论。更简单可靠直观的办法是电机在不同安装角度时,手持重心处,开电机看机身是机尾抬起还是机头抬起。

网友:
你真的明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手指顶着两端机翼试的,还没飞呢!放了一块电池1300毫安的中心还要靠后了,然后又加了块才1/2!

这电池是1300毫安时不是1300毫安,要讲科学。

网友E:
推力轴线最好过机翼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推力轴线最好过机翼重心

背推机型很难做到推力线通过重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飞行试一下看,会是抬头还是低头。不想盲目试验的话可以作个受力分析图,研究一下力矩关系便可得出结论 ...

背推机型很难做到开全马力时手握机身而没有低头力矩。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推力轴线最好过机翼重心

是飞机重心还是机翼重心?这完全是二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飞机重心还是机翼重心?这完全是二回事。

我想已经表达清楚了

网友E:
准确的说是空气动力重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手指顶着两端机翼试的,还没飞呢!放了一块电池1300毫安的中心还要靠后了,然后又加了块才1/2!

重心不是使飞机平衡的点,而是在重心要使飞机平衡。你这样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心不是使飞机平衡的点,而是在重心要使飞机平衡。你这样没用。

有点迷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飞机重心还是机翼重心?这完全是二回事。

我们还是一家的,我叫徐乐乐!你们说的这些对我这个固定翼菜鸟来说简直就是在听天书!我只知道全部装好机,手拿飞机机翼1/3处飞机保持水平就OK了,至于抬头只有飞时看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电池是1300毫安时不是1300毫安,要讲科学。

对了飞机全重550克,有点重了!电机2212. 1400KV电调30A,80*50桨 ,9克舵机*3,电池11.1V2600毫安(电池2块1300的,一块头太轻)这配置飞的起来吗?

网友F:
背推的模型,电机位置多数位于重心线上、重心之后,一般情况推力线与机身轴线平行,作用到重心时都会有某种程度的低头作用,已经起到前拉动力的“下拉”角作用了;所以通常做成平推就可以了。

网友G:
飘飘机,只要做的不是太离谱,飞起来木有问题
既然能飞起来,那上拉下拉自个调呗
我的一个飘飘机,0度推力线,飞起来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背推的模型,电机位置多数位于重心线上、重心之后,一般情况推力线与机身轴线平行,作用到重心时都会有某种 ...

谢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飘飘机,只要做的不是太离谱,飞起来木有问题
既然能飞起来,那上拉下拉自个调呗
我的一个飘飘机,0度推 ...

谢谢回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准确的说是空气动力重心

空气动力中心是空气动力合力的作用点,重心是飞机各部所受重力的合力作用点,不明白空气动力重心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去飞行试一下看,会是抬头还是低头。不想盲目试验的话可以作个受力分析图,研究一下力矩关系便可得出结论 ...

我也问下我的好小子电机和桨的安装方法..是不是这样的.(从机身后向前看.电机顺时针转.桨是不是有字的一面超几头前面是不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空气动力中心是空气动力合力的作用点,重心是飞机各部所受重力的合力作用点,不明白空气动力重心是怎么回 ...

话可能会越说越多,规范一点来说,空气动力合力的作用点应该称之为压力中心,压力中心的位置是随飞行迎角有很大的位置变化的。所谓空气动力中心,只是飞机上一个假想的点,尽管压力中心位置和空气动力大小都随迎角在变化,但对于这个点,空气动力产生的力矩(也叫焦点力矩)在一定的迎角范围内是变化不大的,在某些翼型上甚至可以看作是不变的。机翼的空气动力中心近似位于弦长25%左石,而压力中心在此之后,所以焦点力矩是低头的,若重心在空气动力中心之后,则重力对气动中心可产生抬头作用正好平衝焦点力矩,若重心靠前了就要依靠平尾工作在负升力迎角产生负升力来平衡,若重心靠后了就要依靠平尾工作在正升力迎角产生正升力来平衡。重心位置不仅影响飞机的平衡也影响飞机的安定性,重心位置还影响到机翼工作迎角即整机的气动效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了飞机全重550克,有点重了!电机2212. 1400KV电调30A,80*50桨 ,9克舵机*3,电池11.1V2600毫安(电池 ...

电池是2600毫安时,不能称作2600毫安,毫安时是电池容量的单位,而毫安是电流强度的单位,完全是二个不同的概念。就好比舅妈不能称为舅,姨夫也不能叫作姨。有些卖电池的商贩只管赚钱不讲科学一直在乱说,航模是科学,航模爱好者跟着这些商贩学只会让各种错误概念把自己引入岐途,想问题就会越想越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飘飘机,只要做的不是太离谱,飞起来木有问题
既然能飞起来,那上拉下拉自个调呗
我的一个飘飘机,0度推 ...

对头,我的飘飘今天试飞,平推,也是很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是2600毫安时,不能称作2600毫安,毫安时是电池容量的单位,而毫安是电流强度的单位,完全是二个不同 ...

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飞机全重550克,有点重了!电机2212. 1400KV电调30A,80*50桨 ,9克舵机*3,电池11.1V2600毫安(电池 ...

这么大的桨只能前拉,也有尾推的,怎么背推?有图吗?看看!

网友(2020-08-23):
引用 网友D:
去飞行试一下看,会是抬头还是低头。不想盲目试验的话可以作个受力分析图,研究一下力矩关系便可得出结论 ...

我经常做的背推机,FT的探险者,每次都头重,都是平尾上翘才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