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控可否配FBL100或HP100的高频头

楼主(2014-11-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fbl100可以的

网友:
我用天九,接收不稳定,断断续续,不知道是不是机的问题,换了一台新的,在等发货

网友A:
我司直升机高频头套装支持所有可飞模拟器的遥控器,即支持PPM信号输出。HCP100,HCP80等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司直升机高频头套装支持所有可飞模拟器的遥控器,即支持PPM信号输出。HCP100,HCP80等等。。。

你好!我手里的华科尔D7E控,增加了NRF24L01高频头,是否可以买贵公司的六通小电直单机玩?能直接控100S,hcp100等小电直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手里的华科尔D7E控,增加了NRF24L01高频头,是否可以买贵公司的六通小电直单机玩?能直接控100S ...

应也可以的。
具体只是细调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也可以的。
具体只是细调参数。

谢谢,那我就不用买高频头了

网友:
hcp的试验过了,效果不好,还是用原厂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