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轴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4-11-13):
我想问一下,在6轴上用分电板好,还是直接把动力线焊在一起好?我用的是大疆Naza V2飞控,这两种方法在飞控下面布线,对飞控的干扰大不大?我在这先谢谢各位的帮助了

网友:
我的是直接焊一起的

网友:
可以用分线板

网友A:
都可以,要是碳板的机架最好用焊接在一起,外面用绝缘胶带包裹的方式,如果是玻纤的板子,用分电板就好了,看着漂亮,不过关键看焊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可以,要是碳板的机架最好用焊接在一起,外面用绝缘胶带包裹的方式,如果是玻纤的板子,用分电板就好 ...

这样对飞控有没有干扰,我用的是飞越680机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对飞控有没有干扰,我用的是飞越680机架

我用的是飞跃650的四轴架子,所以,直接焊死在一起了,用NAZA Lite的飞控,没有发现干扰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