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手用apm自动降落的警告!!!!!!!!!

楼主(2014-11-13):
    今天抽风的想自动降落没想到炸鸡了
  新手在设置自动降落的时候一定要设置在7,8通道上不然必然炸鸡
  在论坛上没人说过所以我在这里说说   我也是个新手 希望新手们不要在反这样的错误

网友:
求大神。给正解

网友:
不会啊,我设5通道,回家,降落,天天在用啊,从来没有过问题,你是怎么炸的?

网友:
怎么不说为什么

网友:
说说为什么

网友A:
真的假的,我的在六个模式之中,自动降落还没试过,会炸鸡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我的在六个模式之中,自动降落还没试过,会炸鸡么

炸不了你可以试试   ***切换就没事

网友:
6个模式中,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假的,我的在六个模式之中,自动降落还没试过,会炸鸡么

APM的六个模式很好用,我用了一年多。应该注意GPS的信号强弱,自动降落要设置高度,默认15米,还有落地设置。认真学习调试指南。

网友:
天天5通道降,没有问题

网友B:
我也一直没发现问题啊,楼主你的飞机气压计有问题吧,气压计有问题对自动降落有影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一直没发现问题啊,楼主你的飞机气压计有问题吧,气压计有问题对自动降落有影响的

气压针没问题  今天也换了试试了  改成7,8通道的后没出现这个问题了

网友C:
六通控的表示没有问题 说的有点客观了

网友:
5通道试过十多次,没出现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5通道没出现过问题。我一般3档开关切降落了飞机一落地就切自稳关闭电机。这样是很稳的,以前不切自稳的话会侧翻。

网友:
这算什么帖子?谁告诉你必须用7.8通道?好好找炸鸡原因比发这种伪经验贴有意义得多,知道自己是新手就多学多问,别动不动就自己下结论,让人笑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