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罗盘校准,出现怪现象

楼主(2014-11-13):
各位同志,今天做Pixhawk罗盘校准时,出怪问题了。
其中一个是 Pixhawk 内置罗盘, 其中一个是 3DR 6H GPS+罗盘。左图右图不知道哪个对应哪个。总之右边那个就是一个椭圆形的鸡蛋。
前几天好好的,两个都圆球。今天校准罗盘时,发现其中一成了椭圆形。
是个什么问题,请高手帮助分析一下?

网友:
奇葩的球球

楼主:
看来是前无故人,后无来者了。

网友:
pix对于内外罗盘是自动识别的...至于椭圆的球只要说个球面校准就可以了

网友:
那是因为磁罗盘被磁化了,因此XYZ轴比例失真了,所以就变成了椭球,磁罗盘校正就是修正XYZ轴的比例关系,使三轴磁通量变为一个球体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再校正一次就好了

网友(2014-12-28):
楼主啊  我的也这样   买新的GPS   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网友A:
你什么时候 在哪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什么时候 在哪买的?

雷家,6m gps 校准一直是这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雷家,6m gps 校准一直是这样

不是雷家,我手里有俩,这个是圆,一个是椭圆

网友:
新手看热闹,帮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雷家,我手里有俩,这个是圆,一个是椭圆

应该圆的才正常,椭圆是不正常的,但是罗盘好像也没啥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圆的才正常,椭圆是不正常的,但是罗盘好像也没啥问题

问了卖家,说是被磁化了,自己修复不了,只能返厂

网友:
先学习,积累经验

网友:
很容易磁化吗?该如何避免呢?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了卖家,说是被磁化了,自己修复不了,只能返厂

因为 6H 带罗盘,所以只要有一个正常,飞行没问题,所以我后来就再也没有去做罗盘校准了。一直飞行好好的。。。过了这么久,也不知道问题是否依旧(一个圆、一个椭圆)。可能我的问题是出在,我在Pixhawk下方加了一个铁块做配重,用以减小Pixhawk的震动。可能真的因为这个原因,内置罗盘被磁化了。有空了,我还是得再验证一下。

网友(2015-03-20):
引用 楼主:
因为 6H 带罗盘,所以只要有一个正常,飞行没问题,所以我后来就再也没有去做罗盘校准了。一直飞行好好的 ...

我的罗盘也是这样,经常定点画圈。不知是不是磁化了!

网友:
磁化?这个概念从何而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 6H 带罗盘,所以只要有一个正常,飞行没问题,所以我后来就再也没有去做罗盘校准了。一直飞行好好的 ...

可能是因为软铁对罗盘检测到的磁场造成畸变引起。
罗盘害怕两种东西,一个是叫硬铁干扰(诸如永磁体,被磁化的金属),它会使校准的球面中心相对正常中心有一个xyz向量的偏移;
第二个东西是软铁干扰(诸如铁钴镍或含有铁钴镍成分的合金),其干扰随地磁场的变化而变化,它会使圆球面变成椭球面。
如果罗盘本身没问题,JJ上的那个铁块,或者其他金属可能就是罪魁祸首,可以排查下。

网友:
我的也这样,雷家的

网友:
我的pix上了外罗盘 地面站里面也是只有一个左边一个可以校准  右边就一个十字架 好像没有检测到罗盘 请问是什么问题呢 难道还要设置什么嘛 ?或者罗盘的2根线需要交换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