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的复位操作!

楼主(2014-11-13):
       对于电调来讲,操作最多的、相信也是大家都会的,即进行油门行程的校准。但是由于操作不慎等各种原因造成电调各功能项的改变,将是一件非常不爽的事情。那么,这就需要进行各功能项的重新设置、也可以通过【恢复出厂默认值】的操作,而迅速进行‘复位’。下面就以好赢10A电调为例讲一下如何进行【恢复出厂默认值】的操作:
    1.遥控器上电、油门打最大;
    2.给待【恢复】的电调上电;等待两秒,鸣叫 哔- 哔- 提示音;接着5秒后鸣叫 56712 特殊音节提示音,即已进入编程模式;
    3.等待8种提示音中“哔---哔-哔-”(一长两短)出现时,在3秒内把油门打到最小,即进入【恢复出厂默认值】。

网友:
我还以为有啥捷径,

网友A:
不同的电调有不同的操作方式,如果不指明是哪种电调,不仅可能起不到作用还有可能带来安全隐患

网友:
复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电调有不同的操作方式,如果不指明是哪种电调,不仅可能起不到作用还有可能带来安全隐患

有道理,谨慎操作。

网友B:
学习了,最近有个电调确实怪怪的,试验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最近有个电调确实怪怪的,试验下看看

不同品牌的电调,复位提示音不一样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电调有不同的操作方式,如果不指明是哪种电调,不仅可能起不到作用还有可能带来安全隐患

不看帖子吗?人家写了以好盈10安为例

网友:
你不懂帖子可以编辑的吗

网友:
学习了以前还真不知道呢?

网友:
楼主知道地平线的电调怎么设置吗?

楼主:
      这个牌子的电调还真没有用过。其实大部分人都不在意使用说明书,基本都是随手就扔了,那上边很清楚的。不好意思,没能帮到你!

网友:
其实说明书上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