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飞起来的时候总是偏,该怎么调呢?

楼主(2014-11-13):
起飞后就会向一边偏,最后摔倒地上,请问该如何进行调整呢?
大家在刚开始调试的时候,都是怎么弄呢?怎么避免参数调整不好,总摔四轴啊?

网友A:
是不是水平校准没有校准好,试试用水平仪量好水平后再水平校准试试。

楼主:
新手,没有水平仪
是不是什么参数没有调整好
请问怎么在正式飞之前能调整好各个参数,避免飞不好总摔四轴

网友B:
感觉向是你操控的先小油门,飞低点就是偏的话也能控制过来呀,楼主是新手还是以前飞过呀。

楼主:
网上买过现成的四轴,飞起来还算稳定
这个是自己做的,油门小的时候起不来,油门大了后一下子就飞起来了,但是偏着飞

网友C:
明显加速度计没校准

楼主:
加速度计没校准??怎么校准呢?

网友D:
1、看电调说明书,做电调行程较准。
2、看飞控看说明书,做水平较准和方位较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