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发电机 功率的问题

楼主(2014-11-13):
两个A6 同时开5A 充电++ 另外一个
充电器
开15A充电。
电池
全部都是6S 的。 请教一下 1千瓦的发
电机
能顶得住吗? 充电峰值期间 发电机的转速会不会很高 很热?? 还有富余的功率吗? 另外变频跟不变频的 有什么区别? 价格比较实惠又较稳定的请推荐几个。目前只知道开普还算可以。。 另外用过朋友的2.5千瓦的发电机,功率倒是够够的,就是太笨重了,一个人搬上搬下很爽不方便。。。谢谢!!!

网友A:
肯定不行!

网友B:
先接大的15a的再逐个接5a的,应该可以的

网友C:
两个5A加一个15A一共是25A,电压是24伏,总充电功率是:25x24=600W。扣除损耗和功率因数,你的发电机是1000W,当然可以!

楼主:
自己顶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