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升级后收不到卫星了……………………

楼主(2014-11-13):
照片左边的是a2   右边的是wkm     摆放在同一个地方~~求解!!!最好是软件问题~~~急用啊!!!!!

楼主:
没人看???我顶

网友:
重新升级

楼主:
根本没有重新升级的机会~~~~~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是用1.4的调参软件么?是否可以再次尝试刷新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是用1.4的调参软件么?是否可以再次尝试刷新固件?

再刷就提醒我已经是最新的了
~~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刷就提醒我已经是最新的了
~~

你好!建议返厂检测

楼主:
换了个gps  卫星秒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