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00小4轴昨天花了7个小时打印了机壳有些重58克

楼主(2014-11-13):
      我的400小4轴昨天花了7个小时3D打印了机壳有些重58克  白色  把零乱的线都罩起来了看起来漂亮多了但是重量也加了,真是美丽和续航是乘反比的,之前漂亮的飞机难飞 ,丑的飞机好飞大家装飞机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吧》很难选择。发图给大家看看,我的新成果。最后一张图是我模仿某机架的折叠结构制作的3D打印件。

网友A:
楼主我劝你把这电机座换了,各种共振

网友B:
这种形状就不用打印啦,用轻木粘一个会很轻。3D打印做曲面有优势,打个乌龟壳。

网友:
这个机盖,倒置垃圾桶

网友C:
这个大帽子有点高

网友D:
7小时打了这样的壳~~~

对不起打印机啊~~~

网友E:
看看我的小红帽,简单实用

网友F:
我勒个去,机壳既然有条件3D打印,好歹设计一下吧

网友G:
风吹就凌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的小红帽,简单实用

这个不粗,小红帽是哪里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风吹就凌乱了。。。

不会呀,我上面有4个人螺丝锁住的,你是说风吹吧4轴吹晃动吗?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我的曲面不多导风性差些

网友:
好歹设计一下吧,楼主用的什么机器Kossel?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勒个去,机壳既然有条件3D打印,好歹设计一下吧

这样设计简单呀,以后有时间有心情可以再精细设计改进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7小时打了这样的壳~~~

对不起打印机啊~~~

主要是没太多时间画图不够精细,如果以后还有改进版我会设计的漂亮些,曲面多了就是好看也导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呀,我上面有4个人螺丝锁住的,你是说风吹吧4轴吹晃动吗?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因为我的曲面不多导风性 ...

横风吹,就和戴帽子一样,对飞控是个负担,会降低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不粗,小红帽是哪里找的

超市买可口可乐大瓶的,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劝你把这电机座换了,各种共振

这个红色的电机座不错呀,没有震动的,又好看,正好配这个电机  2212  2216  安装到碳纤维管夹的也紧不会滑动。调试电机座水平也方便扭螺丝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形状就不用打印啦,用轻木粘一个会很轻。3D打印做曲面有优势,打个乌龟壳。

乌龟壳打不了,里面搭的楼层台高了,只能弄个想倒扣的垃圾桶,但是也可以再加工些什么弄的好看点,只是当时没太多时间画图所以粗糙了些,以后如果还有改进版的话,我会在弄个出来

网友H:
感觉浪费了打印机

网友H:
不加那桶会好看点 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大帽子有点高

没办法,里面搭的楼层比较多,一起有3层 ,第一层为电调层  第二层了飞控和OSD层  第三层为 GPS层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加那桶会好看点 真的

不会吧,我加了还有一个好处,下雨天也没事,飞控淋不到雨来着

楼主:
告诉大家,4轴的下面摄像头和图传挂载架子和盒子也是3D打印的产物

网友:
直接去快餐店拿个打包用的盒子更好,轻,漂亮.另外你的机罩加些孔嘛,减少风阻

网友:
为什么这么丑,不加应该好看点吧

网友:
这机壳还不如不加呢、难看、用高端设备加工了个拉圾作品LZ可能审美细胞缺乏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我的小红帽,简单实用

!!!!这个可以有。简单有醒目!不错不错。共享stl出来!!!

网友:
这个壳,花了7小时啊!还不如去超市买个漂亮的塑料饭盒来的快啊!

网友:
这不就是个饭盒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