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6问题

楼主(2014-11-13):
  B6用了1年都正常   现在发现冲3S电池有问题 1  2  节锂电池电芯电压不稳定  。    冲2S4S都正常就是不能冲3S   报警完了再按正常程序来又能冲过哈儿又报警  但是电池取下来测电压都正常。麻烦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A:
很明显是平衡口接触不好或者是。很可能是你3S的电池线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平衡口接触不好或者是。很可能是你3S的电池线段了

充电报警就又充又能充满。

网友B:
接触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不好

冲其他3s也不行  只要不是3s电池就正常   充电器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其他3s也不行  只要不是3s电池就正常   充电器接触不良?

或许3S平衡口有问题(焊点脱焊?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其他3s也不行  只要不是3s电池就正常   充电器接触不良?

把充电器外壳打开  在平衡口旁有方形的电子元件  看有异常吗 ? 黑了或脱开!!!  您以前是不是接过多冲板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