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胆指出DJI新产品的不足之处!

楼主(2014-11-13):
非常兴奋地看到了在多旋翼航拍领域里,这个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科技创新公司又添新产品!这套新产品设计新颖,亮点多多,新型的4K相机以及高端的云台系统,还有非常棒的飞行控制系统,让人真是眼前一亮,特别是机架结构的创新带来一个崭新的视觉效果。它在地上时就像一只帝王蟹显得很霸气,在空中形似雄鹰展翅飞翔,简直是酷毙了!
   但是,也就是这个机架结构似乎让我看出了它的不足之处,从DJI公布的第一个宣传视频中1分22秒开始,那段2秒多拍摄机体运行的视频,暴露了机架强烈震动或者说颤动的明显迹象。我认为,多旋翼能否安全飞行,不光靠高端的飞控和动力设备,机架的牢固与否,震动数值的大小将直接关乎安全飞行。过于震动的机架,会导致飞控失灵、电机座松动等各个器官出现异常。
     就这架新飞机的结构来说,打个比方就像一边两个人对抗另一边的两个人,通过中间的那个连接“桥”互相扭打,从而使整个机体出现震颤,估计是飞得越快打得就越厉害。我建议:在这个结构上,再加上一个“桥”,让它们不光是一对一,尽可能地把它们都团结起来一起好好干活,随意画了张示意图献丑了。
   作为DJI的一名老粉丝,在此斗胆指出你们的不足,多有冒昧敬请谅解!

网友A:
确实有在上下抖动

网友B:
这种结构确实刚性要受影响,活动件时间长了难免有虚位,3公斤起飞质量的机机只是一根杆连着,两个马达的震动传到一根杆上再合并微小的震动都会放大,大疆的电机和桨的平衡效果要好很多,但是时间长了呢,不能保证还能拥有原来绝佳的平衡性,还有,这机子偏重

网友:
的确设计上有点单,两侧电机对中间的机体仅一根连接,从机械角度讲这样做即使用加粗碳杆也不会有很好的效果,而二楼的设想的确是有道理的,但是机械设计动起来可能结构就是复杂了些,估计DJ也看出了这个问题,但是在加固同时增加机械结构复杂性和现在的结构较简单,但是振动会强烈些,显然DJ选择了后者,也可能DJ认为这样的设计这样的振动不会有问题。这个机机的确给人的感觉有些新鲜感,但是机架强度上另人担忧!

网友C:
楼主的这个想法不行的。电机和浆都是要上下活动的。在活动时如里像你这样一边两根的话会打到浆的。这个机架我在年出就以做初原型机试飞过了。用的是6S 3508 电机和TM12的浆NAZA飞控。说真的,真是会颤抖的。这结构要求强度和精度不是一般的高。

网友:
等真机到手,广大土豪白老鼠试飞以后就会有结论啦,一切我们都是猜测,还有,目前的多轴,刚性都明显过剩了。。。

网友:
价格最少1万

网友:
一代就出双杆 二代怎么整

网友D:
lz 要是加一个桥,这机架是不是就不能变形了?

网友:
差一点2W

网友:
  我还是玩玩  玩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有在上下抖动

你说的抖动这个词很准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结构确实刚性要受影响,活动件时间长了难免有虚位,3公斤起飞质量的机机只是一根杆连着,两个马达的震 ...

dji的折叠浆根本没平衡。就是靠电机下面的减震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这个想法不行的。电机和浆都是要上下活动的。在活动时如里像你这样一边两根的话会打到浆的。这个机架 ...

你的头像很有意思,我收藏了    你没看出我那个草图中的两对桥是弯的吗,它既可以避免螺旋桨打到它们,又能节省四个角的脚架,如果可行甚至还可缩短升降的行程。

网友E:
DJI在设计的时候应该会考虑到震动的问题吧,严格来说每一件工作在高频周期震动情况下的设备设计时都应该进行严格的震动检测校核,确保工作时不出现共振、颤振、拍震等等情况。只是不知道DJI有么有这样的实力或意识去做这些,看豪们入手测试效果吧!但是可以肯定是中间那个细长的连杆寿命不会长,随着高频的震动带来的磨损迟早会产生虚位,那这个很具创新的结构也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 要是加一个桥,这机架是不是就不能变形了?

应该能啊,我那个草图的两对桥是下弧形的,而且是等腰梯形的,不碍桨的事,也应该可以升降的。

网友C:
看到弯的了。浆的面积非常大的。弯曲位置会在飞机的地下了。你要仔细的画就知道问题了。
要想下下面的云台需要的高度和一个配平杆子的长度这样才能让电机保真一直水平

网友F:
LZ观察比较仔细,但“宣传视频中1分22秒开始,那段2秒多拍摄机体运行的视频,暴露了机架强烈震动或者说颤动的明显迹象”。。。这好像是视频后期加了快进造成的

网友:
1分37秒的大厦镜头,抖得都快不成形了~
:(

网友:
我比较在意的是.....又得单独购买智能电池了......要不要这么垄断啊

网友:
楼主真厉害,看视频就能看出DJI结构设计有问题!

网友G:
我的偶像终于出来说话了,我认真地读了每一个字,重新认真地看了一次视频。我看到了强烈的震动,正如我偶像所说!

老程啊,你这么长时间都跑哪去了啊?想死我了!

网友:
这是个真的难以协调的问题啊,无论怎么改,现在来看都会构成平行四边形的整体布局,但是这就注定了存在比十字交叉的布局更大的不稳定性,结构上还需要更加创新改进的

网友H:
我倒是有个想法,为什么不把机臂做成固定的,把云台做成升降式的呢,这样不需要航拍的时候或者降落时把云台缩进脑袋里可以fpv,航拍时可以降下来。新手浅见,望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头像很有意思,我收藏了    你没看出我那个草图中的两对桥是弯的吗,它既可以避免螺旋桨打到 ...

你确定两个“桥”弯了还能上下运动?驱动它们的拉杆如何处理?那两个桥不光要上下运动,还要在运动的过程中保证电机与飞控水平面的垂直……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我倒是有个想法,为什么不把机臂做成固定的,把云台做成升降式的呢,这样不需要航拍的时候或者降落时把云台 ...

你的想法估计会出现在2代或者3代里,你的方案更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你的想法估计会出现在2代或者3代里,你的方案更好

我觉得我们现在想到的DJI肯定都能想到,他们说不定准备砸第三代,第四代上实现呢,不然一次性到位怎么赚钱!

网友:
精灵2+狗3+ +720P图传及云台等也要近2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觉得我们现在想到的DJI肯定都能想到,他们说不定准备砸第三代,第四代上实现呢,不然一次性到位怎么赚 ...

其实DJI现在出的新机,之前就已经有人提出并做出了成品,DJI只是更好的优化和量产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E:
DJI在设计的时候应该会考虑到震动的问题吧,严格来说每一件工作在高频周期震动情况下的设备设计时都应该进 ...

震动的主因是螺旋桨切风时所产生的,机架的牢固与否只是减少或放大这个震动。所有的旋翼机都有个极限,包括你说的寿命问题。当然,越牢固的结构就会加大这个极限和延长使用寿命。如果你飞得够温和,并在不太恶劣的天候下飞行,那么危险就会离得远些,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了。DJI的团队创新能力是很超前的,已经引领了这个世界的航拍领域,但不是完美得无懈可击。如果解决好震动问题似乎就趋于完美了吧。

网友:
楼主,你注意到它电机升降的时候始终是垂直于地面的吗,你的这个设计,在降的时候桨会向外倾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弯的了。浆的面积非常大的。弯曲位置会在飞机的地下了。你要仔细的画就知道问题了。
要想下下面的云台 ...

你有了实际制作这种机架的经验,很宝贵,我只是凭空想象而来,不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观察比较仔细,但“宣传视频中1分22秒开始,那段2秒多拍摄机体运行的视频,暴露了机架强烈震动或者说颤动 ...

难道是我眼花了吗?我曾经做过木制的工字型四轴,在高速50以上飞行时,中间那个“腰”就会被扭动,机架就会颤动起来,飞行就容易出现异常。所以说视频中加速了是站不住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的偶像终于出来说话了,我认真地读了每一个字,重新认真地看了一次视频。我看到了强烈的震动,正如我偶像 ...

哈哈,老刘啊,好久不见!你真是想死我了 我最近也在“创新”,总想把手里的猫王飞到200以上,结果到176就再也上不去了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作为答谢送给你两张图片以表我对你的倾慕

网友:
在一个宣传视频里,我还看到了飞机应为抖动产生的云台共震。主要可能是由于电机到了上面和云台距离拉的太远了。动作大了可能产生摆锤效应。。。果冻出现。。

网友:
坐等楼主的试机心得。

网友:
这种结构震动和虚位是难免的~~

网友:
不怕振动怕共振

网友:
这不就是收放脚架吗

网友:
您的设计不能保证螺旋桨是平行的上下变化,大僵的设计可以做到上下变化时是平行的,只是轴距在变,不知道大疆在飞控控制上有创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