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鸟,S550机架配置

楼主(2014-11-13):
我想用S550机架,挂狗3来简单航拍,请大家给下建议配置,最好是实践过的,有实践理论与经验的说下,具体配置,越详细越好,越详细越好,谢谢了!!!

网友:
沙发 呵呵 加我qq 我给你发一个 最近正好帮他们弄 就弄了个配置单

网友:
我qq 937812240 请说明是5imx 哈

网友A:
大疆六轴E300动力套餐,NAZA飞控LITE或者V2,3S 5200mAH,5.8G 600mW发射,精灵二代2.4G发射机+接收板,自己决定另外加IOSD MINI,H3-3D通用版。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机架,怎么样。有人说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疆六轴E300动力套餐,NAZA飞控LITE或者V2,3S 5200mAH,5.8G 600mW发射,精灵二代2.4G发射机+接收板,自 ...

大侠,这配置续航多久?能不能列个价格表看下????跪谢啦

网友:
关注,对此款机架有兴趣,期待高人给指点意见!

网友B:
我以前用过那架子,用的2216+1047桨 带云台 鹰眼 3S50002.3KG起飞感觉吃力,续航仅仅7分钟左右。建议上到28级电机,1038桨,4S5000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用过那架子,用的2216+1047桨 带云台 鹰眼 3S50002.3KG起飞感觉吃力,续航仅仅7分钟左右。建议上到28 ...

打算上3108电机   问楼主  您的配置航拍效果如何?振动 果冻 严重否?

网友:
个人不喜欢那机架,强度不太好,脚架处的虚位还用了502粘合,又不便携。现在换成H4 680,飞的才爽,稳定和可玩性直线上升。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打算上3108电机   问楼主  您的配置航拍效果如何?振动 果冻 严重否?

果冻没有完全消除过,经过若干次折腾,换APC桨,粘合加固脚架,将云台安装于重心位置,画面更稳定了些。云台垃圾也有原因,不过我认为动力不给劲和机架强度也是不可忽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算上3108电机   问楼主  您的配置航拍效果如何?振动 果冻 严重否?

我还见过别人S550 用的3508电机 带微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果冻没有完全消除过,经过若干次折腾,换APC桨,粘合加固脚架,将云台安装于重心位置,画面更稳定了些。 ...

那郁闷了,我就是想找一个载机航拍,那这个S550还行不行啊

网友B:
推荐H4 680双C扣版本,集成度高,挂狗上6S DJI1552 手感非常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推荐H4 680双C扣版本,集成度高,挂狗上6S DJI1552 手感非常好

我现在就是H4 但是果冻解决不了

网友:
想好好拍,机架最好直接买一千八九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就是H4 但是果冻解决不了

电机水平?桨平衡?动力、飞控、云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果冻没有完全消除过,经过若干次折腾,换APC桨,粘合加固脚架,将云台安装于重心位置,画面更稳定了些。 ...

我想用这个机架上6S 的480KV的MT3110,1038桨,直接6s动力,5000mAH,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想用这个机架上6S 的480KV的MT3110,1038桨,直接6s动力,5000mAH,不知道行不行!

慎重考虑,机架强度不是很够。你这是要挂微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慎重考虑,机架强度不是很够。你这是要挂微单吗?

不,挂Gopro即可,只是喜欢6s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