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十一 一时冲动买来的气力换刀主轴....

楼主(2014-11-13):
一时冲动.....

3KW功率的,配打刀缸一个,还有台达的变频器. 变频器220V  输入...合适....果断买了...额,,离自动换刀近了...一步~~

回来看到主轴上面写着 YEAR 19** 后两位磨损了... 有点心寒....额~~ 用手转那轴,感觉还是顺滑的,

通电试机..高速有点尖叫...貌似声音在那个缺口处最大,请教一下各位,这个缺口是什么用的啊?那两根空心的东东...其中间上有一通孔,顶部有螺纹...该装什么东西上去的?

这东西用汽绿色的冷却液可以不?  不需要恒温冷却吧~~?>~~<=

上图给各位看..

网友A:
怎么好的东东在哪里买到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好的东东在哪里买到的啊

淘宝发现的.是一台湾雕铣机上拆下来的,那机人家买了剩下这轴...看来这轴那个看不上眼,不过对我应该较用吧

这轴有点老,貌似没有装刀反馈~~

网友:
上来冒个泡,好东西

网友B:
那个缺口是修主轴的人搞得,因为内部冷却堵了,所以从那铣了一道,这主轴是废了

网友:
要是用不上,出给我研究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缺口是修主轴的人搞得,因为内部冷却堵了,所以从那铣了一道,这主轴是废了

你这么一说楼主心不就凉了一大半了,楼主想办法加个结构也许还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缺口是修主轴的人搞得,因为内部冷却堵了,所以从那铣了一道,这主轴是废了

应该就是吧,卖的人说那里是装感应器的,上面有几个螺孔.貌似..不合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吧,卖的人说那里是装感应器的,上面有几个螺孔.貌似..不合理

不可能,那几个螺丝是缩进防止漏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