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ision可以改成vision+吗?

楼主(2014-11-13):
是不是买vision+的三轴云台直接装上去就可以呢?

网友:
很麻烦,需要引线,不值得

网友:
麻烦事次要,主要是一个V再加上V+的云台和相机比直接买个V+都贵。

楼主:
只是V是以前买的,现在不升级,用处不大了。

楼主:
也请DJI考虑下,让第一批买v的客户,以优惠的价格买V+的云台,可以升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请DJI考虑下,让第一批买v的客户,以优惠的价格买V+的云台,可以升级。

v+多了一条控制云台的线  还有就是两者的中继差好多,不是换云台的事

网友A:
拆掉V的云台和相机,买个V+云台,还有V+的Wi-Fi传输模块,还有内置天线,然后拆开你的V机身连线组装、再然后设置Wi-Fi中继,估计就这样了,没搞过不清楚,大概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掉V的云台和相机,买个V+云台,还有V+的Wi-Fi传输模块,还有内置天线,然后拆开你的V机身连线组装、再然 ...

V里面有自带的wifi天线啊,和V+的一样吗?

网友:
V+的wifi 模組整個在機身內

V的圖傳是在旦裡還是機身裡的?

网友:
这个自己改很麻烦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不麻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5378&extra=

没有说怎样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改,不麻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75378&extra=

是要把V+的云台拆开吗?

楼主:
请问vision+的wifi模块哪里可以买呢?

网友:
研究可以,经济帐划不来,还是放弃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要把V+的云台拆开吗?

你买到云台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到云台再说吧

是不是还要买一个vision+的wifi模块呢,PVP03?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还要买一个vision+的wifi模块呢,PVP03?

wifi模块,某宝好像要9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fi模块,某宝好像要900多

你好,在某宝找不到呢,可以发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在某宝找不到呢,可以发个链接吗?谢谢

可能下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