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七彩灯

楼主(2014-11-13):
这种玩具飞机螺旋桨上的灯是什么原理?螺旋桨一转就亮了,好像还不用供电。能不能装到多轴的螺旋桨上?

网友A:
要供电的,供电方式可以单独供电(用纽扣电池),也可以共用动力电,至于开关就简单了,螺旋桨产生离心作用,接触式开关就碰在一起了.你图那个已经落后了,老早就有另外一种,不但有灯,而且还可以显示文字,文字还可以自己编辑的,某宝有这样的小风扇,可以买回来装在螺旋桨上,如果你的四轴的螺旋桨比较大,就比较好安装

网友:
平衡配好就可以装的。大浆比较合适

网友:
挺花哨的

网友B:
X宝有卖的,闪字棒、闪语棒,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供电的,供电方式可以单独供电(用纽扣电池),也可以共用动力电,至于开关就简单了,螺旋桨产生离心作用,接触 ...

以前看过小孩玩那种小电扇,扇叶是透明薄膜那种,转起来能看见发光字的,扇叶上不可能有电池,也没见有线引出来。这种玩具飞机螺旋桨上也不可能放个电池吧,要是共用动力电就要引线了,那引线要怎么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X宝有卖的,闪字棒、闪语棒,可以参考

那些太厚了,不能装到螺旋桨上。要这种,才可以贴到螺旋桨上。 但是都是成品,找不到单卖配件的。

网友C:
还是不要搞了,玩玩可以,平衡不好搞的,动静平衡很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不要搞了,玩玩可以,平衡不好搞的,动静平衡很折腾

静平衡还好,动平衡确实比较头疼。

网友:
好看不实用,不过确实很拉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些太厚了,不能装到螺旋桨上。要这种,才可以贴到螺旋桨上。但是都是成品,找不到单卖配件的。

如果只要发光,不要图案,用贴片LED自己焊接。

网友:
杀马特玩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