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教

楼主(2014-11-13):
dji p2+3d
支持其他牌子图传吗?
支持杂牌osd吗
3d云台支持gopro 几代? 支持山狗什么型号?sj4000可以吗?需要改动什么线材?
欢迎讨论和指教

楼主:
顶一下 看看能不能上去

网友:
你是将军,没人敢回答你呢。

网友A:
全部支持。其它图传可以用的;如果gopro4只需对云台稍作处理就行;山狗只要几何尺寸和gopro相同就可以安装;需要改动的地方一般都可以自己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部支持。其它图传可以用的;如果gopro4只需对云台稍作处理就行;山狗只要几何尺寸和gopro相同就可以安装 ...

感谢,这个帖子一直顶不上去。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