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新手请教Kbar问题

楼主(2014-11-13):
各位前辈和版主:你们好,我刚入魔不久,入了250,黄色K8(侧放,灯慢闪),华科尔6通接收。
我请教的问题是:K8从电脑设置好了,遥控里还用不用像120D02S一样设置油门曲线,螺距曲线?
而且看了百 度 问 库 里K8的设置有些看不明白,论坛里有没有250的设置方法?
如能帮助找到链接,或者教教我,不胜感激!(天龙250能离地,舵机方向都正确,但是飞起来简直无法操控。)

网友:
要把几个关键的专有名词理解透了,就能看的懂!

网友:
lz 我也刚入的cx250 也是黄k8 华科尔接收,哈哈,不过我电装还没到

楼主:
我就请问一下,K8设置好,遥控里就不用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了,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请问一下,K8设置好,遥控里就不用设置油门和螺距曲线了,是吗?

也要设置的。K8设置的只是在静止状态下的各个“零”度还有动态下的自动调节平衡功能,但油门和螺距曲线是要根据你的具体飞行需求来设置的:比如练习悬停下的相关曲线、3D下的不同曲线。

楼主:
谢谢回答,那天龙250的遥控参数论坛就没有现成的,好迷茫,发呆中等……

网友: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还是要设的,K8已经对控上设置要求比别的陀螺简单多了,但这两样还是需要设置的。

网友A:
你就按照450的标准设就行,手感慢慢调。普通模式螺距-2(大约40-42%)  到 +10,油门5点0、35、60、70、80就行。拔掉2根马达线量一下油门各点时螺距度数差不多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按照450的标准设就行,手感慢慢调。普通模式螺距-2(大约40-42%)  到 +10,油门5点0、35、60、70、80 ...

谢楼上的中将,按您说的我先用450的参数慢慢试,谢谢